OpenTX爽控 TX16S 入手,直接扔掉小直机、固定翼、穿越机的一堆控,一只神控走天下!

楼主(2021-04-24):
结论先抛:
  • 性价比非常高,具有中高级控的功能,而价格只有6XX元
  • 定制能力非常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背景:现有飞机如下
  • 固定翼若干(冲浪者、千禧年、水星F3P、64涵道T45、70涵道雅克130、……),一直用入门神控富斯I6,配的是 IA6 / IA6B 接收机
  • 伟力的若干像真固定翼小飞机,比如 A150(仿B747),又是一个单独X4控……
  • 小直机 ESKY F150 小飞狼,官方标配控
  • 小直机 伟力 K110 小无刷、K123 仿真AS350小松鼠,控为官方标配XK6
  • 小穿越机银燕 Tinyhawk2,控为官方标配的手柄控

因为时间、场地等因素的限制,更现实的玩法是选择小飞机、在小场地、在稍微有点空就能飞,再加上对像真机没有抵抗力,对各种小飞机止不住地心痒,于是一路收机下来发现积累了这么多控,管理起来比较麻烦,于是逐渐在研究能够一统天下的控,最终选择了 opentx,而在具体的品牌上,某宝上销量比较高的那款似乎争议较多,于是选择了较为主流的神控 RadioMaster TX16S。

试用下来,一控通吃真的很爽,几乎做到了一机走天下,功能之强大也是让人爱不释手,尤其是对于有编程爱好的人会越用越觉得有嚼头。

兼容性:
  • 富斯接收机:协议选 Flysky 2A PWM-IBUS
  • 伟力 K110、K123:协议选 Futaba 的 SFHSS,注意给每台机分配个独立的编号,另外往往要做频率微调(我的情况是要加 五六十 的偏移)
  • 小穿越机 Tinyhawk2:协议选 FrSky D8

稳定性:
  • 总体目前飞的一切顺利,之前听到传说的兼容性或稳定性问题并没有遇到
  • 飞伟力小直机,感觉比原厂控还稳。一是原厂控似乎自身都有点频率漂移,开机时飞机主桨会抖,用新控就特别稳。二是油门/螺距曲线是直观可视的,除了默认5段,如果需要还能调更多段,很容易调得很顺手。
  • 小穿越机 Tinyhawk2:比原厂的手柄控好太多了,除了功能完全覆盖,油门稳定得多,还能收到相当多的回传信息,能够做很多的定制

定制性:
延时功能:
  在雅克130上,设置襟翼慢速收放,3秒左右就能达到比较好的像真效果。
回传/播报:
  富斯 IA6/IA6B 接收机能回传信号接收质量 RQly,伟力没啥回传,Tinyhawk2 回传的信息比较多,包括 RSSI 信号质量、A1 电池电压,这就能够基于信号质量、电压等关键信息做语音播报!飞的时候目视注意力当然是在飞机身上,因此能够耳朵听到一些关键提醒是非常好的事情。例如:
  • 系统自带的直机模型(基于M2)默认配有倒计时报时,对于没有回传的飞机,有倒计时对于控制电池不过放、飞机不失控很有帮助。把这个模型作为模板拷给其他直机用很方便
  • 信号报警:系统自带对 RSSI 低的报警。对于 RQly 是否能覆盖还没有验证,所以自己设置了个循环播报 RQly 的按钮(6P5),起飞前按下,就能一边飞一边听信号强度,既可以作为拉距试验,又可以提醒自己不要飞出控制距离造成失控
  • 电压报警:主要用在穿越机上。以前想知道电压只能通过眼镜或屏幕,对于只想第三人称飞一下的情况就显得比较麻烦。现在有了电压回传,就能够在遥控器上实时显示甚至播报电压。现在的做法是在 A1<3.4V 时循环播报电压,A1 < 3.2V 时循环播报 warn 音。 这样只需要飞机和控就可以爽飞了。
能做的定制肯定还有很多,发现不止,创新不止!

网友A:
这个英文控,你研究明白了?直升机斜盘怎么设置

网友:
我也换了一个多月了,和楼主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英文控,你研究明白了?直升机斜盘怎么设置

从到手的机器里的m2模型拷的,直接就能用

网友A:
原厂遥控器可以拷贝到opentx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遥控器可以拷贝到opentx系统?

我指的是到手的 TX16S 里默认有四五个模型,里面有个M2模型,可以改改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厂遥控器可以拷贝到opentx系统?

分享OTX文件导入自己的遥控器里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享OTX文件导入自己的遥控器里就可以!

对那个系统还没有搞明白,目前D10服役中。用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那个系统还没有搞明白,目前D10服役中。用的很好

现在关于OpenTX遥控器教程到处都是了,B站就有,按照教程很快就掌握了。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控,准备飞50级的甲醇固定翼,能推荐个接收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到手的 TX16S 里默认有四五个模型,里面有个M2模型,可以改改就用

能教下电压回传语音播报怎么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教下电压回传语音播报怎么设置吗

先把设置图贴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把设置图贴上来

对于银燕tinyhawk2,自动探测到的传感器A1是电池电压,所以做了两个手动播报,两个自动播报。 用了小按钮4和5分别做rssi信号和电池电压的循环播报,两个自动播报是用逻辑开关检测A1小于3.4和3.3的时候就自动播报电压警告

网友:
同时有16s和18s,还是16s的按键摆放合理,长按左翻页真是傻

网友D:
请教一下,富斯2a是不是不支持频率微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银燕tinyhawk2,自动探测到的传感器A1是电池电压,所以做了两个手动播报,两个自动播报。 用了小按钮 ...

想请教一下油机的一个设置:
1、当3通道油门在底部的时候,甲醇发动机风门开口大概留有一小部分,能保持怠速状态,推到50%的时候,风门对应也打开50%,推到100,风门全开。
2、设置一个熄火开关,当熄火开关打开的时候,风门应该全部关死。
请问这2个地方该如何实现,第一个是不是应该用曲线来设置?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油机的一个设置:
1、当3通道油门在底部的时候,甲醇发动机风门开口大概留有一小部分,能保持 ...

特殊功能里面有一个设置直接定义通道输出值,你把这个值设置成油机风门全关就行,另外怠速的话可以通过微调来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特殊功能里面有一个设置直接定义通道输出值,你把这个值设置成油机风门全关就行,另外怠速的话可以通过微 ...

怠速是不是调一下舵机的行程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怠速是不是调一下舵机的行程比较好点?

都行,看你操作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富斯2a是不是不支持频率微调?

不需要。只有sfhss需要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