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相邻两块电池的平横头或者xt60 xt30头,碰到一起,会有危险吗

楼主(2021-04-24):
各位大佬。我想问下,相邻两块电池的平横头或者xt60 xt30头,碰到一起,会有危险吗

网友A:
不形成回路就没事

网友:
没有其他裸露金属物掺杂在一起的话,就是不会碰到电极的,设计就是这样的,供电端为母端子。

网友B:
就这样放里面不会碰到的。注意包里不要放工具电线螺丝啥的就好,楼主还准备个防爆袋看来对安全问题很重视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正常没有问题的,实在担心可以打印一个保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形成回路就没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放里面不会碰到的。注意包里不要放工具电线螺丝啥的就好,楼主还准备个防爆袋看来对安全问题很重视

哈哈,防患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没有问题的,实在担心可以打印一个保护头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