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叶91级船机

楼主(2021-04-25):
大佬们,谁玩过这机器的,分享一下经验阿!

这几天有幸,整了两台,发动机时旋转碟片进气的,整体做工比较粗糙,不过感觉很皮实,耐不耐操,爆不爆力就不知道了,毕竟上世纪的产物了。

本来发动机是排气和化油器同侧的,但这款发动机活塞下裙是一样的,索性将排气转了180度变成目前这样。

连杆大头采用滚针轴承设计,滚针没有保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

91级的甲醇船机里面最大的了

网友B:
我手边也有两台,其中一台磨过车。总体感觉比较难调,动力一般,转速也不高。不过老三叶的发动机多半是仿制国外发动机的,而且用的材料是军用航空发动机的边角料,所以材料一流,特别是活塞用的是军用高硅铝。这类发动机当时在国外很吃香,老外主要是拆活塞、缸套总成换到别的发动机上用。
建议这发动机还是做收藏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边也有两台,其中一台磨过车。总体感觉比较难调,动力一般,转速也不高。不过老三叶的发动机多半是仿制 ...

有图吗,谐振管跟谐振管接头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吗,谐振管跟谐振管接头看一下

不记得有没有管接头了,回家找出看看。谐振管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C(2021-05-31):
谐振管可以用罗西90的或CMB90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管可以用罗西90的或CMB90的管子

贾老,有没有排气接管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