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天九飞伟力k110如何设置

楼主(2021-04-25):
天地飞9加了多协头,用来飞伟力的k110,以前都是飞固定翼,改成飞直机好多不懂,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设置遥控器

网友A:
不开十字盘混控,具体可以去搜搜旧帖子,有关于天7天8设置直升机的,可以照抄

网友B:
天九加的什么多协议高频头?不需要刷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十字盘混控,具体可以去搜搜旧帖子,有关于天7天8设置直升机的,可以照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九加的什么多协议高频头?不需要刷机吗?

驭风科技出的一款外挂式的多协议头。刚买,还在路上,先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