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 shit!一身黄泥的M2故障分析

楼主(2021-04-25):
昨天下午飞行炸泥地上——捡起来检查无碍,又飞一电收工。今天早上最后一电,倒飞掉动力炸草上——尾管炸弯。回家检查视频,仔细分析,参考如下:
1.   Normal 模式下,只能飞一般的航线,急收油会失去动力,无法快速恢复而炸机(比如撞墙动作)
2.   估计电机的保护过于敏感,有卡顿时可能直接停转——最近飞行发现3次掉动力,明显听到动力的声音变化,这个分析不一定准,估计要厂家评论一下。
剪了点视频,挺喜欢M2的稳定和充沛的动力,可惜对此机有敬畏,每次都飞得远远的!

网友A:
Normal 模式油门到0会停转,跟熄火一样再加油是跟重新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mal 模式油门到0会停转,跟熄火一样再加油是跟重新启动的。

是的,它相当于缓起动

网友:
尾管都可以炸弯成这样 …… 不是在草地上飞的吗 ?
来自微站

网友:
普通模式起飞后最好是马上切3d飞养成习惯,我也吃过几次亏,还有不记得打开关一个翻滚过去就落地得哈哈。
油门保护目前没有遇到过,新飞控切熄火后电机马上会停转这个需要注意额

网友B(2025-03-14):
设置一个最低油门5% 不过遥控器就失去了二重保护了 得时刻注意hold杆

网友:
为啥不直接定速起飞,而要Normal模式起飞,Normal 模式收油门就是负螺距,肯定往下掉

网友:
楼主喜欢用NORMAL模式飞么?这个模式油门不是一条线,玩起来不爽啊。
NORMAL启动飞机,离地就可以切到飞行模式1,油门始终一条直线,所有升降控制都依靠螺距来完成。这样玩起来多舒服。
最后降落,切回NORMAL。或者直接切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