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S飞控自动返航大问题

楼主(2021-04-25):
用的F4V3S飞控,刷的INAV,飞翼载机,FPV时紧急切返航会先直线按原方向爬升到返航高度再转弯返回,这样如果前方有建筑物就直接撞上了,这点没有apm好,apm是马上绕圈爬升返航到返航高度,明显后者合理。

网友:
这又不是f4v3s的问题

网友A:
择优录取,选择apm飞控就可以了。大神就直接修改代码

网友:
这是人的问题

网友:
设置当前高度返航就行

网友B:
APM 是最好的固定翼飞控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是最好的固定翼飞控系统了

就是不集成osd带来很多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择优录取,选择apm飞控就可以了。大神就直接修改代码

F4V3s一样可以刷ARDUPILOT固件

网友(2021-05-31):
和飞控没关系,要设置返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