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00A V3 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25):
             星期天好盈客服MM休息,先来论坛请教大家些问题:
             刚收了个新的好盈100A V3 6S带BEC版,到手测试发现电调背面的那个元器件(不知道叫啥名,外行)发热很大,不到一分钟手就烫手,转不转电机一样,估计超过60度了,然后它就维持恒温,但是10分钟后电调工作没有发现异常,到这我想问问懂行的,这是怎么回事 正常吗?或者有没有同款电调的,你们手里的是不是也一样的情况呢?
             我手里原先有一个100A V3 12S版的,拿出来对比发现背面那个元器件型号不一样,然后通电多久都不热,我在想是不是6S这款电调设计本身有问题,因为12S版没有BEC,配一个独立BEC多出40克的重量,这对于500来讲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想用6S版的,但是这样真怕出问题啊,不知各位怎么看,欢迎留言。

网友A:
不晓得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今天确实是法定工作日,不要犹豫,赶紧去骚扰客服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但是今天确实是法定工作日,不要犹豫,赶紧去骚扰客服MM吧

无业游民,哈哈

网友B:
我用过这个电调,也遇到过这种发热现象。时间久了,忘了肿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个电调,也遇到过这种发热现象。时间久了,忘了肿么就好了!

自己还能好?现在不热了吗

网友C:
这东西是电感,发热一般是因为有电流通过。bec没接其他东西的话按道理不会怎么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是电感,发热一般是因为有电流通过。bec没接其他东西的话按道理不会怎么发热啊

所以觉得很神奇,不懂问下能不能网上买一个12S版的那种型号自己换上去

网友D:
测一下bec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bec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测得BEC 6.08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觉得很神奇,不懂问下能不能网上买一个12S版的那种型号自己换上去

发热一般不是因为型号不同,而是因为工况不同。12S版没有BEC,它的电感是其他作用,不能直接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一般不是因为型号不同,而是因为工况不同。12S版没有BEC,它的电感是其他作用,不能直接对换

收到,谢谢了!

网友C:
不放心的话就不要插BEC的线,空载看看发热情况,如果还这么热就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放心的话就不要插BEC的线,空载看看发热情况,如果还这么热就返厂吧

把BEC正极挑开,情况还是照旧,看来只能返厂了

网友:
正常的。不用吓唬自己。我的两个v3都一样热,稳压电源特性而已

网友:
这个零件就是会发热的,发热属于正常,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100AV3,也发热,返场说没事

网友:
这个零件就是会发热的,发热属于正常,不影响使用。

我是新手,估计是静态下没气流通过才发热的吧?新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