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完进口老狗550还是觉得土狗550挺香

楼主(2021-04-25):
终于购入了朝思暮想了很多年的老狗,虽然说这东西设计方面已经有些“过时”了

但是当年中的毒肯定要解,不然没法彻底放下

先分享下两部的配置,然后零零散散的分享一些心得体会,现在懒得写打段的文字了,Mikado这一块,模痴 前辈已经玩透了,发的帖子也都很好,大家可以参考

TG550配置,套机,KST套装,13T马达齿,尾槳93mm配合20T

Logo550,deko斜盘,扶她吧 锁尾,4025 4代单线, 改装logo690 双单项

1、重量,同样搭载 fuli 5000mah 70C
TG550:RTF 3100g
Logo550:RTF 3300g
老狗明显的重,很多动作不得不推非常大的螺距,转速要到2200-2400才好飞,集体12.5
没有开大转速和螺距的原因太简单了,这飞机不耐操,猛搞必坏!

2、操控:都是Kbar
TG550:相对生硬,连续滚转时有卡顿的地方
Logo550:非常的顺滑,解析度非常高,整体略慢,但是做起来更加从容,有点像模拟器

3、维护:
TG550:非常方便,更新易损件等都很快速
Logo550:安装过程一大堆螺丝,炸鸡要死人! 反人性安装!小细节屁事特别多!

网友A:
虽然和Tg机械精度差不多,是说那个精度更高呢?比较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和Tg机械精度差不多,是说那个精度更高呢?比较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论坛里不敢讨论这类话题  太可怕了  哈哈哈

一大波喷子在路上

网友B:
双单向轴承哪里有卖

网友C:
读了楼主的文章后让我有勇气把TG52O升级到550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单向轴承哪里有卖

就是香港那个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了楼主的文章后让我有勇气把TG52O升级到550了!哈哈

你试试看  有些人喜欢 550 有些人喜欢520

改550, 大齿不用管,电机齿轮换13(马达保留1320  又轻又暴利),高转速档位2500可以收一点螺距   电调负担小

锁尾20T够,我试过18T的可以改善一些

网友D:
提一下我个人几个观点,首先麦道logo机身精度差是真的,但是因为机身设计之类导致这台飞机确实好飞
而且logo毕竟开创了logo系列机子的基础,这些机按照这个结构设计出来,就确实相对比较好飞
而且两台机子对标不一样,一个是520级,一个是550级,520改的550和550本身设计重量就不同
tg550属于520拉长的550,结构上还是不如传统550级的强度的(相对来说)
而且两台机都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存在,比如tg论坛上讨论不出的各种事情,还有比如说logo的精度,单向问题,等等。
不过在此基础上,也可以选择logo系飞机的其余几款。kds innova 550和妙550,XL520
kds innova 550机身强度没问题,传统碳机身设计,基本就是logo 550翻版碳机身。旋翼头换成其余厂家的550/600的
飞越的话,传动系统、旋翼头、十字盘、尾部、大齿部分设计是不错的。机身属于超前设计很多人肯定不容易接受,但是价格确实便宜

网友:
我个人推荐是根据自己想法去选择自己心仪的机子,然后找到互相能够兼容且设计更好的配件去替换。
比如说飞越尾巴替换tg的
同类型兼容配件飞机生产越多,对模友是好事,比如logo的单向有问题,我就找方法用飞越的代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提一下我个人几个观点,首先麦道logo机身精度差是真的,但是因为机身设计之类导致这台飞机确实好飞
而且lo ...

kds innova550是kds第一代的机子吧,和现在新出的a5比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kds innova550是kds第一代的机子吧,和现在新出的a5比怎么样?

kds当初的550,700基本就是按照logo 550 600se做出来的,机子没啥大的问题
现在a5嘛……反正这是论坛,有些话也不好说,反正建议购买非现在设计的这两款a5 a7
其余的什么机子还是可以买的但具体机子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调整,换哪些配件的话,建议论坛搜索,会有一定模友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F:
反正我啥也不懂,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啥也不懂,可以学习学习

感觉现在入魔太幸福了  有kbar   成本低了好多  选择也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现在入魔太幸福了  有kbar   成本低了好多  选择也多

实话
一个mb一个k8
目前个人觉得k8比mb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一下我个人几个观点,首先麦道logo机身精度差是真的,但是因为机身设计之类导致这台飞机确实好飞
而且lo ...

对   我今天折腾完还跟几根已经折腾完的兄弟聊天  就一个结论 没有完美的机器

反正要么就是改,花钱提高性能改善缺点

要么就是忍,不行的地方就别硬来

这次倒不是说Logo550不好吧, 可能是我把它想的太好了, 有些失望    毕竟一代名机

不过时代进步快,有些东西现在看来也不是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话
一个mb一个k8
目前个人觉得k8比mb舒服一些

毕竟vbar出品  MB一般  本地很多喜欢硬朗的会飞 金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我今天折腾完还跟几根已经折腾完的兄弟聊天  就一个结论 没有完美的机器

反正要么就是改,花钱提 ...

我个人想法就是500-600桨几乎没有完全完美的机子,都有毛病,都需要改。但是logo这个有品牌情怀在里面
反正练习机嘛,还是要空机在3000以下,或者哪怕不在3000以下,炸一下不要超过500是最好的,过了这个价格,还不如去飞700呢

网友:
Logo肯定好 就是炸了贵

网友:
说logo不好的都没理解到logo的精髓。
没理解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机器和配件价格贵。如果降到国产价格,看看会有多少人飞logo。

网友:
貌似写的很在理!

网友:
500嘛,最重要还是能炸得起,当作一台练习机,如果忽略样子,我觉得飞越550是极好的选择。听说旋翼头参数就是LOGO的参数,事实上飞越的妙是挺好飞的。

网友G:
520拉长虽然也是550 虽然轻。机身强度、稳定性没有550好。设计初衷就不是550!  折腾到现在坚决不拉飞机。拉长容易有隐患

网友:
飞越妙单向如何改到logo上面去,那个瓦片轴承确实牛

网友H:
大佬是到手直接就改了550?飞过520吗?多少转数比较合适呢?我的TG520飞2000转总感觉尾巴左右微飘,2400转和2600转会改善,目前用的19T尾齿,18和20都有,本地群里的大哥告诉我19T是最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佬是到手直接就改了550?飞过520吗?多少转数比较合适呢?我的TG520飞2000转总感觉尾巴左右微飘,2400转 ...

2000转肯定低了~

我的520,用的18T尾齿轮
520 2700~2800转
550  2600~2700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大佬是到手直接就改了550?飞过520吗?多少转数比较合适呢?我的TG520飞2000转总感觉尾巴左右微飘,2400转 ...

还有,用中舵锁尾可能还有点弱

最好磨下侧板用标舵,性能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尾巴直接一条棍
不想磨侧板,那就用西塔无刷锁尾舵机,或是deko5125

网友:
妙才是手感和价格都完美

网友:
感觉挺中肯,我同样是TG改550,没有LOGO,另一台是SAB570飞的560桨6S,刚好也是3.3KG。550这个级别,重就是很难受。我两架都是MB,感觉怎么调连续侧摆久了都是旋翼面跑位,效果不好,12S就基本不会。TG稍微好些估计就是重量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是到手直接就改了550?飞过520吗?多少转数比较合适呢?我的TG520飞2000转总感觉尾巴左右微飘,2400转 ...

买回来是520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帖子

520 要好飞关键是电池要轻    4000mah   这样起飞重量2800g   很舒服

转速  1900最低   2600-2700飞机就非常有活力了

改550 主要是浮力好,适合学习各类3D动作,主要是大了动作慢,比较从容

另外520 和 550 是明显的风水岭, 2个槳不是长了30mm。    是完全的大小机的手感区别 ,这个建议你改一下,不喜欢再弄回来, 电池如果已经买了也没必要必须去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用中舵锁尾可能还有点弱

最好磨下侧板用标舵,性能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尾巴直接一条棍

非常感谢!我刚又改了下摇臂距离,还没试飞,以前是最外面那个,发现会磨尾管架,如果还是不行就考虑大师的方案改标舵,TB好像有个安装坐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是520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帖子

520 要好飞关键是电池要轻    4000mah   这样起飞重量2800g   很 ...

好的,非常感谢!我电池是富力5500  70C的,老贵了,本来是想的迟早会改成550的,各种方案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看  有些人喜欢 550 有些人喜欢520

改550, 大齿不用管,电机齿轮换13(马达保留1320  又轻又暴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
Logo我大约从08、09年开始飞。
Logo550本来就是Logo500改过来的,原生500mm大桨。我从09年开始飞。
即使是飞500mm,飞机强度也是不能满足现在流行的飞行风格和动力系统。

相反,TG520还在内测期间,就已经用550桨来飞了,以520级别上市我觉得只是为了更适合“练习机”的产品定位。
所以本人不太同意在狗550强度比TG520高的说法。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I:
550和520分别需要好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520拉长虽然也是550 虽然轻。机身强度、稳定性没有550好。设计初衷就不是550!  折腾到现在坚决不拉飞机。 ...

说的不对哦    原型机 synergy516 拉长的大把
这个520强度比老狗550好  老狗只是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550和520分别需要好大的电池?

520 4000-4400-5000   自己平衡一下要手感还是电池

550 5000,不然飞行有点短,尤其用4025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