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飞控问题

楼主(2021-04-26):
我按照官方教程,连接了舵机和电调。写入的apm固件,但是遥控器输出通道和舵机并不匹配,比如没有办法控制尾舵。请问是接线的问题 还是地面站端有可以改变通道的界面。

网友:
通过参数来改 你希望 飞控 哪个口输出什么
SERVO1_FUNCTION = RCIN4 这样第一个口输出的就是 遥控的第四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