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Spirit陀螺仪GPS模块——Geolink中文说明书

楼主(2021-04-26):
水平有限,错误请见谅!

GeoLink中文说明书
Verze: 1.2.1

GeoLink简介
GeoLink模块是Spirit系统装置的辅助外围设备。 它利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来获取地球上的绝对位置。 为了进一步提高精度,它内置有压力,温度,湿度传感器以及陀螺仪,加速度计和指南针传感器。所有信号均在专用的32位处理器中处理,这使其成为RC模型的非凡解决方案。
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包括:
① GPS
② GLONASS
③ 北斗
④ Galileo
该模块可以同时使用所有这些导航系统。 GNSS技术本身能够提供高达2米的精度。但是由于所有的算法和传感器,将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1、目的
对于喜欢以下情况的所有飞行员,GeoLink是非常有用的外围设备:
● 保持位置和/或高度不变。
● 限制模型可以飞行的区域。
● 需要时将直升机返回原位。
● 以配置的临界值自动进入救援模式。
● 不超过配置的高度。
● 记录飞行路径和速度。
有了所有这些功能,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安全地飞行,更快地学习,并且省去了紧张的经历。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可以利用自动飞行控制来录制精彩的电影,成为速度冠军,尝试先进的演习等等!
2、信号质量
为了正常工作,至关重要的是要提供最佳的工作条件,这主要是通过在RC模型上正确安装模块来保证的。确保最佳条件始终是有益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定位精度,GNSS信号稳定性和首次定位时间(TTFF)。 可以进行的任何安装改进都是有帮助的。
3、首次修复
每当给模块供电时,它都会搜索附近的所有卫星。在找到足够强的信号之前,此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该时间段的持续时间与模块安装和可能的干扰直接相关。如果条件良好,TTFF通常需要30秒钟左右。但是,由于在GeoLink中实现了高级功能,该时间可以大大减少到6秒。因此,在Spirit装置初始化后,该模块即可立即完全操作。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功能”部分。
4、状态
为便于识别GeoLink状态,请观察模块的状态LED灯。正确的行为是,在通电后,LED会先亮一秒钟,然后再熄灭。这意味着模块启动过程是正确的。
此后,模块将搜索卫星。一旦模块找到足够的卫星,它就会固定,并且状态LED会稳定点亮。此时,您就可以飞行了。如果定位时间超过50秒,则信号质量很差。这可能是由于附近的建筑物或树木,模块安装错误或不太可能受到的RF干扰引起的。如果您在室内,则固定时间将花费更长的时间,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这取决于信号的衰减程度。
一旦模块固定,信号损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5、安全
尽管带有GeoLink模块的Spirit装置可以在没有其他转向输入的情况下飞行,但飞行员不能始终完全以这种方式操作你的RC模型。飞行员必须始终拿着遥控器观看模型,并且不允许在可能发生损坏的任何地方飞行。该模块提供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随时关闭且没有延迟,以便飞行员可以正常操纵模型。不正确的操作条件会导致系统故障。
注意:用户在驾驶装有我们设备的RC模型时造成的任何损坏或伤害均由用户承担全部责任。制造商既不能保证也不能控制使用该设备的条件。
GeoLink功能
GeoLink提供了多种功能,可以在飞行中按需启用。有些还可以结合起来提供您想要的体验。
1、TTFF加速器
此功能可以大大缩短GeoLink模块固定到导航卫星上的时间。对于某些设备,它甚至需要几分钟。使用GeoLink可以将这段时间减少到仅6秒,而无需备用电池
1.1 工作原理
当模块在给定的日期第一次上电时,它正在尝试寻找卫星。它将以常规方式执行此操作(不减少任何时间)。对于GeoLink,通常应在20到35秒之间(取决于条件)。
在飞行和下次加电之后,此时间段将大大缩短。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打开电源时,您总是可以注意到修复所需的时间缩短了。由于模块正在进行计算,以预测卫星的位置,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天,你可以感觉到改善,即使模块没有运行长达3天。
1.2 对我有什么帮助?
如果您在一天内飞行几次,而间隔时间不到一小时,那么结果是最好的。通常,在Spirit装置初始化后,您可以立即准备飞行,而无需其他等待。
如果您只飞行一次,但每飞行一两天,您也会注意到其中的好处。
2、记录
GeoLink记录每次航行并将日志存储在其内存中。它每秒存储一次,而总飞行日志长度可以达到1.5小时。如果超出了内存容量,它将自动删除旧日志以存储新日志。记录的数据可能会更改,并且可能会在将来的更新中更改。
2.1记录规格
● 长达1.5小时
● 多达63个已记录的航班
● 记录时间:1秒
2.2记录内容
● 在地球上的位置:经度和纬度
● 海拔:从起点算起的相对海拔
● 速度:模型的飞行速度
● 航向:模型飞行的方向
● 日期和时间
2.3日志查看器
可以使用Spirit设置软件按需查看任何记录的航线。您可以直接在地图上查看飞行路线,并可以以所需的速度重新播放日志。
2.4日志备份与共享
通过将每个日志另存为文件,还可以轻松备份或与他人共享日志。可以在查看器中加载和重放文件。
3、返航
每当您松开方向时,此功能都是最佳选择。您只需将此功能与你的遥控器配合使用,然后稍等片刻,直到模型返回到定义的位置。
其他一些系统则以Home位置作为为模型加电的地点。带有GeoLink的Spirit并非如此。为了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我们在内存中设置了原点位置。这样,模型将始终重复地返回同一位置,同时避免在飞行员上方飞行。飞行员可以将原点位置编程到足够的距离以保证安全。
飞行员可以随时编程位置:
● 在“Spirit Settings”中选择地图上的最佳地点
● 通过遥控器命令位于被视为新家的位置。
3.1说明
启用该功能后,无论模型在哪里,模型都将立即将其方向更改为已编程的原始目的地。它也可以倒过来工作,所以方向是什么并不重要。
在任何时候,舵控制系统始终工作,因此飞行员可以按自己希望的任何方式控制模型偏航。该功能完全不会随舵控系统改变,因此飞行员将发现模型继续像以前一样飞行并且可以随时更改方向,即使已经返回。
模型返回后,它将保持位置不变,因此无法再次飞越。
3.2高度保持
此功能可以与“海拔高度保持”结合使用。
4、自动降落
每当您要使用模型降落时,都可以使用此功能自动进行降落。
4.1说明
启用该功能模型将在当前位置着陆。首先,模型将停止其运动。其次,它将开始下降直到达到约2米的高度。从这一点开始,它将仅在模型不以其他方式移动的情况下缓慢下降。如果模型看起来不稳定,则重要的是执行指南针校准或校正角度调整。
模型降落后,总螺距将保持在中立位置(0°度)。电机不会自动关闭,集体螺距始终由它控制。如果松开该功能,请确保主转子不再旋转,以防止集体螺距发生意外变化。一旦解除该功能,集体螺距和其他所有控制将恢复为正常行为。
可以一直控制斜盘,就好像启用了同轴模式(多旋翼)一样-如果需要,可以进行一些轻微的校正。
方向舵控制与正常飞行模式相同。
5、位置保持
如果您正在学习基础阶段,那么此功能可以极大地帮助您保持所需的位置。如果您的悬停能力不强,该功能将为您完成工作。
5.1说明
该模型的飞行与同轴模式相似。飞行员可以完全控制模型,但是所有的移动速度都被限制,因此不能飞得太快。相反,您可以像使用同轴模型一样非常安全地飞行,并且不会因风而引起不希望的漂移。始终在松开操纵杆时,模型会在该点停止并保持该状态,直到发出其他转向命令为止。该模型不能翻转。此功能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上下使用。
方向舵控制与正常飞行模式相同。
5.2高度保持
此功能可以与“海拔高度保持”结合使用。
6、地理围栏
此功能允许限制飞行区域,以便模型在飞行时返回。飞行员可以设置允许模型在其中飞行的虚拟围栏。
6.1说明
当模型飞过配置的围栏时,它将尝试停止并尽快返回允许的区域。此功能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上下使用。方向舵控制与正常飞行模式相同。
6.2高度保持
此功能可以与“海拔高度保持”结合使用。
7、高度保持
如果飞行员无法保持高度,则该功能可以为他自动控制集体螺距。
7.1说明
模型将尝试维持使用该特征的海拔高度。它可以在正常飞行模式和任何稳定功能下工作。飞行员可以随时通过集体螺距安全地更改高度。如果不移动,则保持高度。此功能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上下使用。
该功能将不会改变除集体螺距以外的任何其他功能。
8、高度限制
如果您担心会忘记及时使用救援模式,那么此功能正是您所需要的。
8.1说明
如果启用,模型将在行为上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飞行。 但是,只要模型在配置的高度下飞行,救援模式就会自动激活,直到模型升至该高度以上。它将持续至少1.5秒,然后根据获得的高度将其关闭,飞行员可以继续飞行。救援模式使用与手动操作时相同的集体螺距设置。
另一方面,如果模型超出配置的高度上限,它将在那里停止上升。 该模型将保持水平,飞行员可以用集体螺距使其下降。
注意:高度是从初始化点确定的。这意味着在初始化高度下,模型为零。
GeoLink安装
正确安装对于实现最佳操作条件最重要。如果处理不当,GeoLink将无法高精度工作,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某些功能甚至无法使用。
请格外小心,以彻底执行以下步骤。
1、安装在直升机上
到目前为止,必须始终水平安装模块,以便GeoLink徽标位于顶部。您可以从两个位置中选择:
● 水平(0°)-连接器指向主转子
● 水平(180°)-连接器指向尾桨
在实际安装之前,请查看“对齐”部分。
1.1安装位置
GeoLink模块应理想地安装在尾架上。这通常是获得最佳性能的最佳位置。最佳位置应满足以下条件:
● 距碳纤维框架或螺栓之类的刚性导电部件至少5cm
● 距任何电子设备(尤其是伺服器)至少5cm
● 距电动机至少8cm
● 距任何磁铁至少30厘米(尤其是冠层磁性安装座)
● 它具有清晰的天空能见度
● 尽可能水平对齐
选择一个不太远的位置,以便提供的电缆足够长。将模块放置在吊臂上的距离过长,可能会导致模型的重心变差。
1.2如何安装
通常使用提供的双面胶带进行模块连接。所提供的胶带具有极佳的粘结性能,因此即使仅使用胶带的两侧,也可以保持很好的粘结力。
一些直升机用机身代替了尾管。 在这种情况下,您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得平坦的安装表面。
(可选)您可以使用专为GPS模块设计的第三方安装支架。
注意1:切勿将GeoLink直接安装在电动机或任何伺服器附近的较厚金属部件上。
注意2:不要用胶带,胶水或油漆覆盖GeoLink连接器。连接器上方的开口用于确定环境压力和海拔高度。
示例:位置为水平(0°); 转子头在左侧。
提示:每个包含天线的电路都经过精心设计,以实现正确的阻抗。阻抗是直接决定天线性能的电学特性。通过将任何零件靠近电路放置,尤其是靠近天线,阻抗会立即变化。由于PCB充当GPS天线的一部分,因此对PCB的任何改动(包括螺钉)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对GeoLink模块进行任何硬件更改。
1.3用提供的胶带安装
1)拿起第一条胶带并将其大约放在中间。
2)将模块安装在尾管上。
3)分开第二条胶带。
4)在用两根手指握住折叠式胶带的同时,将其插入模块和尾管之间(从两侧)以形成支撑。用手指或工具尝试将两个部件尽可能地插入,以使粘合表面牢牢固定。
注意:胶带很快会紧密地粘附在表面上,无法再使用。
1.4卸载
在某些情况下,飞行员可能需要从模型中删除GeoLink,例如在维修过程中。如果使用双面胶,则必须特别小心!
请始终先拉出双面胶带,而不要拉出模块。 最后,轻轻旋转模块,直到双面胶带脱落。
注意:使用双面胶带安装时,切勿以任何方式拉动模块!这可能会使塑料外壳弯曲或破裂。
1.5安装实例
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安装。 请看下面的照片。
1.5.1  LYNX Oxy 2
1.5.2  KDS蔡斯360
1.5.3 SAB Goblin 700
2、接线
通过GeoLink随附的一条长度为22cm的JST到JST电缆进行布线。可以使用更长的电缆。对于GPS本身来说,电缆越短越好,因为连接到模块和Spirit设备的任何其他电缆都可能使信号失真。
μSpirit               主卫星端口(SAT)
Spirit Primary         卫星端口
Spirit Aero Primary    卫星端口
Spirit 2               辅助卫星端口(SAT2)
Spirit RS              次要卫星端口(SAT2)
Spirit Pro             辅助卫星端口
提示:GeoLink电缆与Spektrum卫星电缆兼容。
使用SpiritPro装置进行接线。
3、对齐
由于很难从视觉上完美地对准模块,因此GeoLink在Spirit设置中具有内置的数字水准仪。在那里,您可以看到如何对齐模块并执行必要的调整。
3.1对准程序
可以根据需要在安装之前或之后进行对齐。
1)用随附的电缆连接GeoLink和Spirit设备(尚未安装GeoLink时)。
2)给Spirit单元加电。
3)初始化后,启动Spirit 设置软件。
4)打开常规标签-GeoLink设置模块。
5)移到那里的“模块/Module tab”选项卡。
6)将GeoLink放置在模型上任何地方的平坦,对齐的水平面上,以获取精确的参考。(例如Spirit单位)
7)单击“设为零(临时)”按钮以重置内置量角器的角度。
8)将GeoLink移至所需的安装位置。
9)用提供的双面胶带将其安装在理想的0°偏转位置。
GeoLink配置
1、GeoLink支持
固件版本2.5支持GeoLink。为了利用所有功能,必须首先在Spirit Settings“常规选项卡/General tab first”中启用支持。启用后,保存设置并重新启动模型。
2、指南针校准
所有GeoLink模块均经过全面测试和校准。飞行员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校准指南针。指南针对于确定模型的航向及在空中正确导航至关重要。指南针感应地球的磁场(地磁场),因此可以随时确定航向。不幸的是,各地的地磁场都不一样。因此,如果要在捷克共和国境外使用该型号,强烈建议执行“新校准”。 GeoLink模块已针对捷克共和国进行了工厂校准。
2.1如何检查
要验证您所在区域的GeoLink是否正确校准,请启动Spirit Spirit设置并打开GeoLink设置窗口。在“信息”选项卡上,您可以看到当前的“标题”值。请将模型或GeoLink放置在尽可能靠近北方的位置,以使模型的飞行方向在箭头的前面。理想情况下,可以与模拟指南针进行比较。
朝北时,您应该会看到大约90 +/- 4°,测量值应与此相差不远。如果不是这样,请再次执行指南针校准。
注意:我们建议不要使用智能设备进行指南针航向比较。这些通常根本不会校准,也不允许校准。模拟指南针最适合进行比较。
2.2 异常情况
如果指南针校准错误,您会发现地理围栏、返回原位、位置保持等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例如,当执行“返回原点”并且模型达到编程的“原点”位置时,模型可能绕该点以圆周方式移动,而不是稳定地悬停。圆越大,指南针航向误差越大。如果您一直可以观察到此行为,则表明您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
2.3 校准过程
为了执行校准,必须输入“Spirit设置/ GeoLink /模块”(SpiritSettings/GeoLink/Module),然后单击“校准请求”(Calibration  request)按钮。现在,您可以从模型上断开电源和USB接口电缆的连接。
1)在对模型上电后,您会立即在GeoLink上注意到3次快速闪烁的LED。该信号始终指示模块处于“校准”模式。
2)然后,状态LED将指示校准进度。开始在所有可能的方向和角度上与模型一起移动,以模拟球体。任何LED闪烁都会表明已获取新的校准数据。
3)与模块一起旋转很长时间,直到您看到周期性的LED闪烁。至此校准结束。重新上电后,模块即可运行。
提示:对于600余级的直升机,我们建议在未安装GeoLink的情况下执行校准。 这样,它可以更舒适,更轻松。
    理想的校准应该在飞行场上进行,但通常也可以在室内进行。
注意:在“校准”模式下,“Spirit设置/Spirit Settings”将看不到GeoLink。 校准必须完成才能关闭。如果在校准未完成时关闭电源,则校准过程将在下一次上电后从头开始。
3、如何配置
第一步,飞行员必须确定他要使用的GeoLink功能。要了解每个功能的工作方式,请访问“功能”页面。如果需要,飞行员可以同时启用多个功能。
在GeoLink窗口的“帮助”选项卡中检查要使用的功能。启用后,将可以访问特定功能的可用参数。通过这些参数,可以定制所选功能的行为,以满足需求。对于第一次尝试,我们建议使用默认值。
3.1触发
在实际飞行之前,您可以通过检查“辅助/Aid”选项卡来验证触发机制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启用了某个功能,您将看到“活动”或在其他情况下处于“不活动”状态。
注意:出于安全原因,在将模型以适当的高度悬空之前,请勿使用任何GeoLink功能。
3.1.1稳定功能
默认情况下,一旦启用了稳定功能,便会激活所有GeoLink功能。例如,如果启用了同轴或救援模式,GeoLink功能可以同时作用,与稳定功能的操作互补。对于地理围栏、返回原位和位置保持功能,我们建议将“稳定功能”设置为“同轴”模式。
3.1.2专用GeoLink频道
或者,您可以在“常规/通道”窗口中将GeoLink的功能分配给任何空闲通道。 在“Spirit设置”软件的右侧,选择要分配的功能。(例如F:返回功能)。 然后选择用于激活的适当通道。 您可以同时将同一通道用于多个功能。
4、地理围栏
要启用此功能,需要在GeoLink窗口/ Aid选项卡中选中复选框。
4.1用法
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通过遥控器的命令启用该功能。重要的是要决定以哪种方式使用该功能,因为有两个选择。
1)使用Stabi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当使用已编程的Stabi功能时,该功能也将启用。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分配任何其他开关,例如,用于稳定模式。
2)使用分配的GeoLink通道——需要在“常规/通道”(General/Channels)中将F:GeoLink地理围栏功能分配给可用通道。
注意:请确保已定义地理围栏区域。必须编程四个点,spirit设置将显示正确的顺序以对所有点进行编程。
4.2模式
如果地理栅栏已与分配的GeoLink通道配合使用,则也可以使用三段开关对新的地理栅栏区域进行编程。在“通道”窗口中,您将能够看到功能开关为On (1), Off and On (2) /“开”(1),“关”和“开”(2),分别对应于100%,0%和-100%通道值。
当显示On (1)/开(1)时,表示此时已接合地理围栏且飞行区域受到限制。一旦超出该区域,模型将返回到该区域的中心。然后飞行员必须触动副翼或升降舵杆才能继续飞行。
当显示On (2)/开(2)时,设备处于编程模式,该模式允许使用当前模型所在的位置将当前的地理围栏覆盖为新的。请注意,如果模型正在飞行或GNSS信号很弱,它将无法工作。
4.3新的地理围栏编程
通过在“地图”上选择4个点,可以使用“spirit设置”对地理围栏进行编程。即使您不在计算机中,也可以使用GeoLink通道进行操作。
如果使用指定的GeoLink通道,则必须将其设置为开启(2)功能状态,并保持开启至少2秒钟。在此期间,Spirit单元的状态LED指示灯将熄灭,并在2秒钟后对新的地理围栏进行编程。飞行员必须定义四个点来确定新区域。要对所有四个点进行编程,飞行员必须进行四次编程。只有对所有点进行了编程,Spirit单元的状态LED才会点亮,这表示成功,新区域将立即应用。
5、高度限制
要启用此功能,需要在GeoLink窗口/ Aid选项卡中选中复选框。
5.1用法
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通过遥控器的命令启用该功能。重要的是要决定以哪种方式使用该功能,因为有两个选择。
1)使用Stabi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当使用已编程的Stabi功能时,该功能也将启用。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分配任何其他开关,例如用于稳定模式。
2)与分配的GeoLink通道配合使用——必须在“常规” /“通道”中将F:GeoLink高度限制功能分配给可用通道。
5.1.1触发加速
如果您的模型接近地面,此参数是足够快地进入救援模式的关键。下降速度越快,救援越快。这意味着可以在配置的最低限制以上使用救援,以安全地保存模型。如果模型正在缓慢接近最小极限,则救援将以配置的级别进行。较低的触发加速度值仅引起很小的差异。(论坛官方回复这个加速度值越大救机越快,网址:https://www.spirit-system.com/phpBB3/)
6、返回
要启用此功能,需要在GeoLink窗口/ Aid选项卡中选中复选框。
6.1用法
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通过收音机的命令启用该功能。 重要的是要决定以哪种方式使用该功能,因为有两个选择。
1)使用Stabi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当使用已编程的Stabi功能时,该功能也将启用。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分配任何其他开关,例如用于稳定模式。
2)与分配的GeoLink通道配合使用——需要在常规/通道中将F:GeoLink返回原点功能分配给可用通道。
注意:请确保在“地图/Map”选项卡中定义了“返回原点”位置。
6.2模式
如果分配的GeoLink通道启用了“返航”功能,则也可以使用分段开关来对新的“返航”位置进行编程。在“通道”窗口中,您将能够看到功能为“打开和关闭”状态。当显示“关闭”时,则不使用该功能。看到“打开”时,您可以输入功能的几种模式特征值。
6.2.1开(1)/ On (1)
通道值57%-100%:当显示On(1)时,表示此时已进入“返回原点”并且模型将移至“原点”位置。这就是您在飞行中可能要参与的事情。
6.2.2开(2)/ On (2)
通道值-100%--62%:显示On(2)时,设备处于编程模式,该模式允许将当前的Home点覆盖到当前模型所在的位置。更改将影响所有Banks(如果使用)。请注意,如果模型正在飞行或GNSS信号很弱,它将无法工作。
6.2.3开(3)/ On (3)
通道值-61%--38%:显示On(3)时,设备处于编程模式,该模式允许将当前的Home点覆盖到当前模型所在的位置。更改将仅影响活动的Bank—如果使用了Bank切换功能。请注意,如果模型正在飞行或GNSS信号很弱,它将无法工作。
6.2.4开(4)/ On (4)
通道值27%-56%:当显示On(4)时,这意味着此时将执行“返回原位”并且模型将移至“起飞”位置。在每次起飞过程中,将自动设定起飞位置。此模式可以直接使用而无需原位编程。
6.3新家位置
可以通过“spirit设置”通过在“地图”上选择一个点来编程“原点”位置。或者,即使您不在计算机中,也可以使用GeoLink通道进行操作。
如果使用指定的GeoLink通道,则必须设置为On(2)功能状态并将其保持打开至少2秒钟。在此期间,Spirit单元的状态LED指示灯将熄灭,并在2秒钟后编程新的原始位置。完成后,LED将再次打开。
7、自动降落
要启用此功能,需要在GeoLink窗口/ Aid选项卡中选中复选框。
为了使着陆尽可能安全,请设置着陆速度值。我们建议从低值开始,然后将其增加到适合模型的速度。如果数值太高,则着陆可能会太困难。对于大多数型,默认值25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7.1用法
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通过遥控器的命令启用该功能。重要的是要决定以哪种方式使用该功能,因为有两个选择。
1)使用Stabi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当使用已编程的Stabi功能时,该功能也将启用。 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分配任何其他开关,例如用于稳定模式。
2)使用分配的GeoLink通道——需要在“常规/通道”中将F:GeoLink自动着陆功能分配给可用通道。
8、位置保持
要启用此功能,需要在GeoLink窗口/ Aid选项卡中选中复选框。
8.1用法
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通过遥控器的命令启用该功能。重要的是要决定以哪种方式使用该功能,因为有两个选择。
1)使用Stabi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当使用已编程的Stabi功能时,该功能也将启用。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分配任何其他开关,例如用于稳定模式。
2)与分配的GeoLink通道配合使用——必须将“常规/通道”中的F:GeoLink位置保持功能分配给可用通道。
9、高度保持
要启用此功能,需要在GeoLink窗口/ Aid选项卡中选中复选框。
9.1使用
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通过遥控器的命令启用该功能。重要的是要决定以哪种方式使用该功能,因为有两个选择。
1)使用Stabi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当使用已编程的Stabi功能时,该功能也将启用。这意味着您不需要分配任何其他开关,例如用于稳定模式。
2)与分配的GeoLink通道配合使用——必须在“常规/通道”中将F:GeoLink高度保持功能分配给可用通道。
9.2模式
如果分配的GeoLink通道启用了“高度保持”功能,则也可以使用三段开关来禁用集体螺距输入。在“通道”窗口中,您将能够看到功能开关On (1), Off 和On (2),分别对应于100%、0%和-100%通道值。
当显示On(1)时,表示将保持使用该功能的高度。飞行员仍然能够更改集体螺距,但方式有限。集体螺距反应将比正常飞行模式下慢。
当显示On(2)时,表示将保持使用该特征值的高度。飞行员无法通过螺距遥控杆更改集体螺距。因此,集体螺距是固定的,并且只能通过GeoLink进行更改,以保持正确的高度。
10、校正增益
GeoLink特征是通过做一定的移动来达到所需的模型位置。这些微小的运动修正依赖于模型参数。对于非常敏捷的模型,这些修正可以更小。而对于重型和大型模型,您可能需要更大的修正,以减少所需的时间,以达到理想的位置。
10.1 水平增益
水平增益会影响地理围栏、返回原点和位置保持等功能。例如,如果启用了“返回原点”功能,并且在设置的原点处返回时间太长,则有必要增加“水平校正”。太高的值将导致过多的(太明显的)校正,即使模型保持在原位。
10.2垂直增益
垂直增益会影响“高度限制”和“高度保持”等功能。当模型在高度上振荡摆动时,有必要减小数值直到停止。建议在无风的情况下调整并检查性能。值太高将导致更明显的振荡摆动。建议从默认值开始。
GeoLink故障排除
1、精度
如果您遇到GeoLink功能的精度问题,请阅读以下部分。
1.1漂移
如果在启用“位置保持”、“返回原位”或“地理围栏”功能后模型发生漂移,则需要确保:
● GeoLink指南针校准正确。
●稳定模式(例如稳定(标准),稳定(Acro),同轴)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也不会漂移。
1.1.1不正确的指南针校准
通过GeoLink位置保持可以最轻松地识别不正确的校准。我们建议在安全高度使用该功能,然后观察模型的行为。
●如果模型开始绕圈,则指南针校准错误。
●如果即使在飞行场上进行校准也无济于事,则可以通过调整“指南针航向校正”参数来解决该问题。
●一切正确时,模型必须保持静止,且副翼/升降机不能移动。
●如果模型偏离超过5米,请立即停止测试并着陆。按照以下小节进行。
1.1.2稳定漂移
在使用GeoLink功能之前,请确保稳定功能准确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GeoLink的基础是稳定功能。我们建议设置同轴模式,同时可以禁用GeoLink进行测试。
你可以用同轴模式飞行,最好是更长时间或至少在接近飞行结束时。观察模型是否不会向某一侧倾斜。或需要遥控器修正以保持静止。如果是,则必须解决此问题。可以根据以下页面进行修复:不精确的救援或稳定——最佳性能部分的设置。(此链接打不开)
为了使GeoLink功能能够最精确地运行,最好将“ Stabi Correction ON”设置为ON。请注意,并非所有型号都可以使用此功能——请参见上一页。
2、失败
如果出现问题,GeoLink将通过内置的状态LED通知飞行员。定期重复闪烁的状态LED会指示任何故障。如果在崩溃后发生某些问题,则需要修复GeoLink。
通电后,LED闪烁可能会立即显示。通过串联的LED闪烁次数,您可以确定存在哪个问题。
2.1  1次闪烁
GeoLink中存储的硬件数据丢失。需要联系SpiritSystem支持。
2.2  2次眨眼
压力传感器运行不正常。通常,在极高的湿度条件下长时间运行GeoLink时,会出现此问题。将GeoLink存放在低湿度的环境中数小时,直到内部的冷凝水蒸发掉。如果这样做没有帮助,请联系Spirit System支持。
2.3  3次闪烁
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未正常运行。需要联系SpiritSystem支持。
2.4  4次闪烁
指南针传感器运行不正常。需要联系Spirit System支持。
2.5 持续闪烁
这可能发生在飞行中,并且可能预示了意外故障。最可能的原因是高静电放电引起的冲击。这将导致GeoLink连接中断事件,并从发生之时起失去GeoLink功能。
3、其他通知
如果GeoLink闪烁且飞行员无法通过Spirit Spirit设置访问它,则可能是以下原因。
3.1校准过程
如果在GeoLink通电后可以看到3个系列的快速闪烁(随后快速闪烁),则表明模块处于所谓的“校准”过程中。 飞行员可以通过SpiritSettings软件调用此过程,并且必须根据说明完成此过程。在完成之前,GeoLink将无法使用。校准完成之前,Spirit Settings将显示“Notconnected”消息。

楼主:
发布下,补充。

同轴模式注解:
同轴模式是该装置的功能,可帮助飞行员保持飞行位置。该模型完全由飞行员控制,但与正常飞行模式不同,它具有自动返回水平位置的趋势。
您可以通过分配遥控器的开关远程激活该模式。只要开关处于活动位置,就会进入稳定模式。否则,将使用正常飞行模式。
1、特点
●激活同轴模式后,模型将快速达到水平位置(根据更近的位置向下或向上滑动)。
●颠倒激活时,它将保持在倒飞位置。
●来自飞行员的循环螺距操纵杆输入将使模型倾斜到操纵杆优先级参数配置的程度。(摇杆输入优先只能达到设置的参数值,再大将不起作用)
●循环螺距使用感觉与同轴直升机的飞行模式相同——直升机的倾斜过度进行相当缓慢。
●非常适合基本学习和固定悬停。
●在这种模式下,不可能执行翻转或翻滚。这意味着该模式不适合学习特技。
●像在正常飞行模式下一样,集体螺距和方向舵由飞行员控制。
●易于控制,因此强烈建议初学者使用。
注意:1)此模式将不会保持高度或位置。它可以使悬停变得更加容易。
          2)对于直升机的救援,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救援模式而不是稳定模式。
2、设置
为了使其适合您的需求,您可以设置“方向控制速率”参数。 这将影响飞行员如何通过不断将模型向一侧拉动来更改水平高度。这样直升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倾斜。
●建议初学者使用较低的值——不允许过多改变水平位置。
通过更改“操纵杆”优先级,您可以更改可达到的角度,以便在全循环螺距输入(副翼或电梯)下,直升机会或多或少地倾斜。
●值介于4到10之间的值适用于初学者。

网友:
感谢分享,功能强大

网友:
感谢分享。我是新手,之前买过450L带GPS的,但没真正的飞过就炸了,重买配件大修就不动了,现只好买K8陀螺仪,动了,但不敢飞了,主要是机身震动太大。再次您的感谢分享,让我重新了解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