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dsx12和pcm12 和10x

楼主(2021-04-26):
目前来说 从 可更换高频头,接收器价格,后期可拓展功能 这几点来说,买那款可玩性 和性价比更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rxg11mv
正解!从系统上看,的确是XG11MV最优!

网友A:
首先,12X和10X基本上可以看出是非常近似的模具。12X有滚轮,而10X是触摸屏,这个在调机的时候,12X完胜。其次,DSX12不可换高频头,PCM12X可以。10X可换高频头
再次,两者都是JR不同时代的顶级控。目前看来,作为粉丝收藏要多过使用。所以,收那个都无所谓了,看成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