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jr dsx12 和pcm12 选哪个

楼主(2021-04-26):
其实还喜欢10x!这三个控 目前阶段 买哪个可玩性更高

网友A:
论可玩性10x吧,pcm12是啥?地平线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可玩性10x吧,pcm12是啥?地平线的那个吗?

Jr pcm版本12通!2.4是dsx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m12

是不是pcm版本的,可更换高频头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ct

Vbct是那种很大的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cm版本的,可更换高频头更多?

10x是不是不能换高频头?还是可以换高频头的pcm比较好玩,我现在就在用,9x2换的多协议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cm版本的,可更换高频头更多?

PCM12与PCM10X都可以换高频头但两种高频头不通用!PCM12的高频头是专用的,10X可以兼容市面上大部分JR插口的高频头。

楼主:
大佬还有什么说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x是不是不能换高频头?还是可以换高频头的pcm比较好玩,我现在就在用,9x2换的多协议高频头

我也有9X 有什么多协议高频头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9X 有什么多协议高频头可以用啊?

马家搜驭风科技,买jr可用的高频头

网友D:
找到了,32个协议支持,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32个协议支持,真厉害。

老控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