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轴虾要怎么调啊?

楼主(2021-04-27):
在B站看了个大佬用薄木板做的虾艇。觉得不复杂就淘宝买了配件。还真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我是拿KT板和PVC板做的虾身,第一次下水的情况是无法起滑,第二次改进了下,把虾脚降低了点和桨大概在一个平面了。这次倒是能起滑了,但是及其不稳定,稍微加速就跳屁股甩来甩去的。第三次把桨的出轴角度降到最小,结果又不起滑了。现在已经拆了目前有点忙还没时间搞就先来论坛问问。
1:是不是一定要换软轴0角度出轴?硬轴能不能调成功?
2:虾船的整体重心到底应该在哪个位置呢?
3:桨和舵的前后位置这个有没有讲究啊?哪个在前要好点?
4:你们都是怎么对轴心的?我用联轴器、万向节都一样震动超级大。

网友:
不玩竞速船

网友A:
硬轴调整难度大,不如更换软轴。虾艇重心大约在虾脚末端。浆舵前后影响转弯半径,不影响起滑。轴振动大就是不同心,还是换软轴吧。船多大,什么配置,有没有图片,变量太多单凭文字不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轴调整难度大,不如更换软轴。虾艇重心大约在虾脚末端。浆舵前后影响转弯半径,不影响起滑。轴振动大就是 ...

500左右长的虾。用的60A电调2845电机。32/34的桨。第一次做没底,所以东西也没敢买多,材料也都是捡的KT板。最近在看软轴、支架和套材。准备空了还是整个木虾。下水没问题了再整点喷漆涂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