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塞斯纳装机

楼主(2021-04-27):
材质有点软没冲浪者硬,2216,1100kv上10寸三叶桨能不能行,手里还有个2212.1400kv的

网友A:
我用的2216的,10寸桨,40-50%油门平飞,你可以参考一下,2212的没试过。普通版的塞斯纳我们这边都是用的2212 KV1400的,效果不错,

网友:
2212考验技术,手抛可以飞,滑跑容易失速。高手可以体验。动力充沛比较爽

网友:
10寸大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216的,10寸桨,40-50%油门平飞,你可以参考一下,2212的没试过。普通版的塞斯纳我们这边都是用的22 ...

晚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o的??

是的,感觉密度有点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密度有点低

应该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
2212 kv1400 足矣!

网友:
2216kv1400,8--9寸浆飞起更夾

网友:
大概10年左右,叫敏定航模吧1.2米塞斯纳,我配置2212,1400 Kv.感觉还不错,

网友:
敏定的材质最差,卖的最贵,买其他epo的很结实,烂大街的成熟机型,基本没啥差别

网友:
重心配好了很好飞

网友:
2216是标配

网友:
塞斯纳是一代名机,10年前就靠这个飞机练习的。2212和2216都可以,1100-1400KV,

楼主:
上个10寸三叶桨不知道能不能抗住

网友C:
2216的电机10寸用两叶桨就行,三叶的10寸桨超负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的电机10寸用两叶桨就行,三叶的10寸桨超负荷了。

恩,这桨还挺重的

网友:
2216   KV1100 的电机10寸用两叶桨就行,三叶的10寸桨超负荷了。

网友:
装的好,我就是看了错误的安装视频,先装的机翼舵机再装的加强杆,舵机坏就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