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涵道襟翼应如何设置

楼主(2021-04-27):
近期买了个FMS 70MM F18。听说要设置襟翼延迟和升降混控补偿。本人用爸爸 16SZ控,请问有前辈指导一下该如何设置吗?谢谢。

网友A:
16SZ应该也支持“条件模式”功能,我写过一个帖子,看有没有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7307

网友:
F18,不需要设置,开襟翼几乎不需要调整。
重心再7cm位置

网友:
在天上开着襟翼飞高速,低速。多飞几次就熟悉了。这样说的人就是对襟翼不熟悉,降落的时候一开襟翼就慌的一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SZ应该也支持“条件模式”功能,我写过一个帖子,看有没有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 ...

谢谢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