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220不带罗盘是不是不能显示回家方向?

楼主(2021-04-27):
用的f405wing飞控加bn220gps,没有罗盘是不是不能显示方位角,难道都是切返航回家的吗?

网友A:
固定翼可以根据连续的gps位置数据判断飞行方向,开车时候gps也没有罗盘,一样的道理,多轴不行

网友B:
ardupilot固件是可以显示回家方向的 就是家的图标边上有个箭头,inav固件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C:
bn220应该有罗盘,但是固定翼一般不接罗盘那几个线,固定翼一般不用罗盘,

网友D:
固定翼一般不用罗盘,INAV固件,不用罗盘也有回家箭头方向的,不用怕。

网友E:
bn220没罗盘,bn880有,然后如果没罗盘靠的是GPS惯性导航,有的话罗盘会参与导航 但是大多数还是靠GPS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