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维修

楼主(2021-04-27):
急加速撞到到墙上电调飞出来拔线连根拔起了,想修一下怎么能把上面橡胶什么的弄化?

网友:
烙铁加热

网友A:
705软性硅胶,用一字起子慢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5软性硅胶,用一字起子慢撬就行

不是软的,很硬,边是脆的一撬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