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小零件

楼主(2021-04-27):
用雕刻机做了一个小零件。
虽然精度不高有点粗糙,但金属的感觉挺好。

楼主:
拖拉机支重轮

网友:
都是支重轮

网友:
以前的车就是要有这个效果

网友A:
这等高刀路用在浅平面上好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等高刀路用在浅平面上好尴尬

机器不行,就直刀加等高线效率高一点。

楼主:
回复什么时间还要审核了??

网友B:
楼主什么雕刻机,最近也打算买一个!也想加工铝合金!就是怕啃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雕刻机,最近也打算买一个!也想加工铝合金!就是怕啃不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833
组装的,500W主轴,慢速切铝可以。

网友:
外形雕的不错呀

楼主:
有点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