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循环次数和锂电池使用寿命

楼主(2021-04-28):
循环就是使用,我们是在使用电池,关心的是使用的时间,为了衡量充电电池到底可以使用多长时间这样一个性能,就规定了循环次数的定义。

锂电池之所以能够取代其他各种类型的传统电池,也和它更长的使用寿命有关系。在电池领域,衡量电池的使用寿命,通常并不是简单地用时间来表示,而是用充放电的次数来表示。

根据三元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的使用寿命来说,电池的使用寿命是在1200到2000次左右的循环次数,磷酸铁锂电池循环次数约2500次。而这一循环次数,会随着电池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变少的情况,循环次数减少,意味着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也是在不断的减少,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电池的循环次数在不断的减少,那么也就意味着锂电池内部会发生不可逆的电化学反应导致容量下降。

锂电池池生命循环次数是根据电池质量和电池材料来定,锂电池的循环次数和电池之间的使用寿命之类的是密不可分的联系。每完成一个循环次数,对于锂电池的容量来说就会减少一点,相对于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也会减少。

网友A:
你的数据哪里来的?我的锂电池循环50次基本上就没用了,换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哪里来的?我的锂电池循环50次基本上就没用了,换新电池了

你这个也太频繁了

网友:
200次这样吧

网友:
你说的是磷酸铁锂啊,那么锂聚合物是多少

网友:
航模电池感觉不到100起落就废了

网友B:
航模电池是因为为了大C数,降低的大C数状态的循环次数,就是内阻变大的速度太快。如果把不好用的电池用小电流充放,容量降低的不多。

网友C:
不太明白,学习中,我的只有两块电池,而充电器每次只充一块电,只有一个插口,每充一块电最少六小时以上。
但飞机放电就太快了,也没计算过数值,还没尽兴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学习中,我的只有两块电池,而充电器每次只充一块电,只有一个插口,每充一块电最少六小时以上。 ...

该升级装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池是因为为了大C数,降低的大C数状态的循环次数,就是内阻变大的速度太快。如果把不好用的电池用小电 ...

有道理啊

网友:
多数是放坏了的,一分钱一分货。格式等好电池还是耐用,杂牌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