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小白问个问题

楼主(2021-04-28):
麻烦问一下各位大佬,无刷双
电机
怎么接电调,用一个电调还是二个电调?

网友A:
看你想干嘛。想实现不同转速就得用两个电调。同速且对速度差要求不严格也可以用一个电调,但是要自己改线,而且电调容量要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