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大家都说MSH 380好飞,我来跟风发个炸鸡图

楼主(2021-04-28):
春节期间MSH 380 v2有活动,考虑到我手上已经有一台msh380一代的空机,考虑良久,嗯,又买了一套380v2
既然有一台老版的空机,那就先搞老款的呗。380v2套里面的马达抠出来,闲置了七八年的灰色K8翻出来,掉了程序的50A V3返厂刷起来,咸鱼收了,仅装机未使用的deko1295,以及不晓得用了多少次的8910A+,就这么东拼西凑了一台机。最后再把好盈大电调配的小风扇怼进电调安装区,50A v3从此不过热,再也不用担心掉程序,一电接一电连着飞,都不用等散热,不要太爽

飞行体验么,诸如动作跟OXY系列一样精准啊(十字盘虚位超级小),动力超强啊,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也都体会到了。然后整体动力系统的效率也出乎意料的高,msh380比X3重了60g,但是配亚拓360桨,80%定速(3000转左右),用同样的电池(比如格氏1850,疑似倍率虚标的电池),连续钟摆类动作,msh380没有啥明显的掉转,X3就会有一些掉转(动力也差一些,有时候要摆慢一点来补偿),并且相同的飞行手法、飞相同的时间,msh380并不比X3耗电多。
我这台msh380不知为何单向轴承超级紧,然后我就想用超转来把那个轴承弄松一点。练了几次之后,就成功的学会了新的艹机动作:全螺距直线加速然后接一个超大的筋斗,全速冲向地面的时候放正并给小负螺距,那一下转速估计要到四千五了,有时候都能听到吹口哨的声音。期间还拿X3玩超转,结果射了一片尾桨,另一片没射的桨在大概14000的转速下震松了GAUI原厂金属尾波箱上的每一颗螺丝…………
飞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出现奇怪的问题,超转的时候飞机会突然往左偏,到后来画彩虹的时候,轻微超转的那一下也会往左偏……X3并没有这个问题。期间发现陀螺仪胶贴松了会导致姿态随机跑偏,虽然后来给粘牢了,但超转跑偏一直是陀螺仪没粘牢在背锅……上上周的时候闲着没事调机,无意间发现向下压十字盘的时候,左后方的那颗舵机会锁不牢被压下去,但是临近周末,就想着周末飞过了再拆下来返厂。
结果玩超转的时候,飞机又一如既往的左偏,我也一如既往的向右打副翼,然而这次并没有修过来,飞机全速日了地球,我熄火还切的有一点晚

尾管快成拐杖了都,主皮带和皮带轮还真如罗总所说,不会扫
损失主横轴尾管尾变距拨片下底板,还有一副亚拓360桨,合计260

下底板的马达座位置很单薄,基本没有保护马达的作用,还很容易炸坏,这个我回头要去跟罗某吐槽吐槽。不死脚架是一点伤都没有
模拟了一下超转时的十字盘受力,突然意识到超转时十字盘要承受很大的向下的力,左后方舵机承受不了,就被压下去了,飞机就往左偏了,然后我往右打副翼,右边舵机也往下拉,机尾就掉下去了,所以尾管会炸成拐杖
所以发现斜盘/尾舵有小问题的话,还是要尽快维修,不能拖,不然这一炸鸡损失就大了。
最后说说这颗坏了的小马达,拆开来之后显示一侧电刷有烧蚀和变形的痕迹,另一侧的就很好,应该是偶发故障。只是这一共就飞了大几十起落就出这问题,再加上是二手的,总归有一点被坑了的感觉…………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努力成长,多赚钱,这种不太贵的东西还是尽量少买二手吧

deko选的电机是五绕组空心杯,但是转子上没有消火花电容,这种电机寿命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有四百起落左右。如果转子上有消火花电容,寿命会暴涨到至少2000起落,不过成本会稍高一些。只是大家一般飞不了那么多起落,厂家也就在这儿把成本省下来了

网友:
这个机机好飞吗

网友:
侧板看起来好像有点裂了,不知道会不会出个金属加强件

网友A:
一直搞不清楚几个版本的区别,以及带不带升级机身什么的,淘宝客服回复超慢,或者干脆不回……

网友:
很惨烈,很暴力

网友:
超转时十字盘要承受很大的向下的力,怎么解释?

网友:
这个飞机保有量比较少吧

网友:
deko舵机我听说至少可以飞1000起落以上,不会只400起落吧,铁芯电机反正寿命是4,5百。

网友:
这个机的侧板还是有硬伤。还好不严重,舵机拆开了厂家还给你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清楚几个版本的区别,以及带不带升级机身什么的,淘宝客服回复超慢,或者干脆不回……

客服只剩下一个了,不是很专业的了,你可以下载说明书看一下区别,xl380是照顾炸鸡成本的机型,380evo是碳尾管,380std是无尾撑铝尾管,后两者炸鸡损失较大,颜值更好

网友:
单向v2也改顺滑了,尾巴也更顺滑了,改进了很多细节

网友:
和楼主一样,之前飞老款小兔子380,动力确实很强劲,我一直都是用这个飞机练习钟摆、侧摆类的动作,大桨绝不掉转速。前几天刚入了改款的小兔子V2,装机过程中确实发现有很多改进。首先是舵机安装方式变了,原来安装后面那两颗十字盘舵机时候费了老大劲,现在舵机是分布在机身两侧的安装方式,安装和维护都很方便。其次大齿盘和主轴之间也没有旷量,严丝合缝。尾桨夹公差也修正了,不再有轴承安装过紧的问题。
总体来说小兔子是一架很不错的练习机。

网友:
Deko舵机确实寿命差那么一些,kst的只要不炸或者及时熄火,1k以上起落寿命是正常的,我手上315和215都过1500起落给出了,deko死撑就600左右空中死舵,不过齿轮确实好所以差点就差点,每年返厂一次几十块钱换掉一套舵机的电机,换齿轮不用钱,给个来回邮费又杠杠的了。

网友:
地球菊花一紧,,,,佩服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服只剩下一个了,不是很专业的了,你可以下载说明书看一下区别,xl380是照顾炸鸡成本的机型,380evo是 ...

evo和std的机身和v2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vo和std的机身和v2一样吗

std和evo就是尾管和头罩不一样,机身v1/v2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d和evo就是尾管和头罩不一样,机身v1/v2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evo的机身还是维护舵机比较麻烦的那种对吗,不能换v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evo的机身还是维护舵机比较麻烦的那种对吗,不能换v2的?

Evo也有v2机身的

网友:
小劉難得炸

网友:
喜欢这个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