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佬

楼主(2021-04-28):
亚拓550x原厂电机有什么便宜的电调和舵机吗,求指点一下

网友A:
好盈电调 啊  DEKO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电调 啊  DEKO舵机啊

电机是960kv的需要多少A的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960kv的需要多少A的电调

550就买个100-120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就买个100-120A的吧

富丽的舵机可以用吗

网友:
kst不香吗?

网友:
deko吧。550了都马虎不得。动力可以差一点,舵机不能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丽的舵机可以用吗

都是亚拓550 还省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