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累了时间清除

楼主(2021-04-29):
如题,天7右上角有个累计时间,说明书上说可以复位清除,又没说办法,请问有大神知道吗?请赐教

网友:
为什么要清除呀?

网友A:
导航键上下选中,再长按确定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键上下选中,再长按确定键。

大神牛B,确实是这样!跪着大神,还有定时器,设定油门开关,但是油门怎么动 比如上 0%下0%,他都不计时,啥情况啊,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牛B,确实是这样!跪着大神,还有定时器,设定油门开关,但是油门怎么动 比如上 0%下0%,他都不计时 ...

在定时器界面上,将油门稍微向上推一点,也就是你想要开始计时的油门量,再选择(位置)选项,长按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定时器界面上,将油门稍微向上推一点,也就是你想要开始计时的油门量,再选择(位置)选项,长按确定, ...

已经搞好了,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