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PHOPPY M2新机首炸

楼主(2021-04-29):
新机第二电就炸了,头罩裂开。
修完后装上旋翼头震动还行,再装上大桨,飞机都抖起来了。肉眼看大桨没有问题。

带了4电出门,忘带维修件了,只能不愉快的回去。

网友A:
检查三轴

网友B:
很漂亮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机机

很不错的小机,就是配件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三轴

换了

网友C:
直驱直升机主轴横轴多配点,炸鸡必弯,毫无泄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直升机主轴横轴多配点,炸鸡必弯,毫无泄力的地方

感谢指点

网友:
入手的M1,哪些配件要多备点?

网友:
当年没技术,450也是首飞首废,玩不起,还是穿越机安逸

网友:
两个桨夹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D:
M2翻滚都能炸的,还是老老实实飞模拟器,我第一次飞M2,连续六电翻滚都没炸,我用M2实现十年航模生堐的首次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M2翻滚都能炸的,还是老老实实飞模拟器,我第一次飞M2,连续六电翻滚都没炸,我用M2实现十年航模生堐的首次 ...

我翻的时候一直在正螺距翻,然后不够高,就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翻的时候一直在正螺距翻,然后不够高,就炸了

咋跟我一样!我以前刚飞也是带螺距翻,还是大机,那声音能吓退一堆人,买了m2手法就改过来了,能较好把控零螺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跟我一样!我以前刚飞也是带螺距翻,还是大机,那声音能吓退一堆人,买了m2手法就改过来了,能较好把控 ...

现在还不太适应真机,和模拟器上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连炸两次了

网友E:
你的头罩怎么是塑料的,我的M2 感觉是玻纤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头罩怎么是塑料的,我的M2 感觉是玻纤的那种

不懂,到手就是塑料的,我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