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我无论怎么调i和d 飞机0油门下降都会有抖动 是为啥啊

楼主(2021-04-29):
mark4的机架 51499的浆 这个是我调的感觉比较好点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吧

默认的更不行

网友B:
D调成P的五分之二

网友C:
默认就很好飞,再看看是哪出了问题吧。

网友:
这叫洗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调成P的五分之二

好的 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就很好飞,再看看是哪出了问题吧。

默认很好飞确实 但是大动作就抖动

网友:
换个新的飞塔,默认试飞?应该可以解决。代换法和排除法解决问题

网友D:
大概率洗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洗桨

我挑低i就好了 但是飞起来就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洗桨

洗桨是什么东西?

网友:
0油门下降抖动应该是飞行习惯问题,看看网上大佬们关于避免洗桨的打杆教程。简答地说就是你油门来回的太猛太随意,飞机动力和姿态调整忙不过来这种情况调pid是没啥用的。bf开发到现在,目前默认pid已经基本适配大部分飞机的日常飞行了,不懂pid的折腾它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相机再好,也要不断磨练技术才能驾驭哈。多学习,多练习

网友:
我觉得首先得懂洗浆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开始先别乱调PID,先确认是不是洗桨,是的话换个51466或者51433试试,大螺距的桨洗桨会相对严重些

网友:
飞控减震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洗桨是什么东西?

螺旋桨旋转时候会在桨尖端产生涡流,类似固定翼的翼尖涡流长长拖在飞机后面,螺旋桨的涡流是盘旋往桨下面跑~一旦桨掉进涡流里会让升力骤减并且受气流干扰而晃动严重,正常情况下不太会掉进去,但是比如大油门做完动作后立马0油门,机子意外甩进还没散开的涡流里,机子就开始晃,飞控察觉后努力转动桨想保持平衡,无奈升力不规则无法产生有效的纠正~换飞手这里就觉得飞机突然抖动,得增加更大油门冲出才行

网友:
默认是最好的选择。。不行再整其它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旋桨旋转时候会在桨尖端产生涡流,类似固定翼的翼尖涡流长长拖在飞机后面,螺旋桨的涡流是盘旋往桨下面 ...

谢谢,原来是这样子,一直听说洗桨,现在才搞懂是什么

网友F:
这是洗桨

网友G:
螺距大了,和电机/电压不匹配,换小螺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