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也玩84cm手抛机改遥控

楼主(2021-04-29):
         各位大佬都在玩手抛机改遥控,成本低,耐炸,这2个特点特别适合新手,我也试着改了一架,择日试飞看看效果。
         配置如下:84cm手抛机一架,1688网买的,很便宜;双天2S 800maH电池;咸鱼2204  2300kV无刷电机,不知道品牌;初始配置6寸螺旋桨,后期可以更换5寸3叶螺旋桨或者6寸三叶螺旋桨;银燕12A电调;辉盛9g塑料舵机;天地飞4通道接收机。

机翼挖坑安装舵机,开的通孔,其实没必要的,所以舵机外面还得再切一层薄泡沫遮盖,美观一些。

3mm碳杆加固机翼。

淘宝买的木质电机座,泡沫胶固定,然后再用纤维胶带绑扎一圈。

升降舵机不好处理,装在垂直尾翼的话,为保证平衡,机头就得更重才能平衡。装机翼附近拉杆又太长,最后就安装在电机座后面了。为避免影响机身强度,舵机直接用泡沫胶固定在机背了。

机翼下面挖槽放置电调。侧壁开4个孔,给电调散热。

机身侧面及底部开槽埋入3mm碳片,加固机身。埋入碳片后机身很硬,强度相当可以。

机头放电池和接收机。

全貌。

推力线。

        机头里面还放了手抛机自带的配重螺栓,但仍然感觉机头还是有点轻,因为用手垫着机翼1/2处飞机基本才能平衡,这飞机估计重心点应该在机翼前缘附近,估计还要在机头加配重块才行吧。全机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重量估摸着不到300g。
        推力线要经过重心上方1cm左右,这飞机实际推力线应该超出重心上方1cm了,不知道试飞效果如何。择日试飞看看吧。

试飞发现全黑机身上天后看不清状态,贴了一些彩色条纹,飞远了也能看的很清楚了。

网友A:
改得挺漂亮!就是电机位置太靠后了,电机装在后腰部整机重心必然不好调整,电机位置若能放在机翼上方重心就要好调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挺漂亮!就是电机位置太靠后了,电机装在后腰部整机重心必然不好调整,电机位置若能放在机翼上 ...

谢谢!电机是有点靠后了,导致重心现在靠后,前面要增加配重,导致起飞重量无谓的增加。当时主要考虑到机翼要可拆卸,实在不好往前安装了,下一架这个要好好考虑一下,电机和所有设备都安装在机翼,也能做到可拆卸。

楼主:
还没飞,不过看过各位大佬们飞的,84cm的很好飞

网友:
祝首飞成功

网友B:
这个拉力线要调好可能会有点难度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拉力线要调好可能会有点难度
祝爽飞

谢谢!额,请问一下这个推力线问题很大吗?

网友C:
估计低头力矩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低头力矩不小。

现在飞机头有点点轻,正好来一个低头力矩,会不会给平衡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额,请问一下这个推力线问题很大吗?

这个有点难说
可以先水平抛一下看看,如果一切正常,那就稍微给一点点油门抛一下,如果依然很好,那基本就没问题。但这个时候如果有大幅度抬头低头那就有点复杂。
通常来说,重心和舵面微调是跟着无动力平抛的飞行状态来调整的,调整目标是轻微低头飞行,可以稳定出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说
可以先水平抛一下看看,如果一切正常,那就稍微给一点点油门抛一下,如果依然很好,那基本 ...

今天早晨出去测试了一下,经过多次调整后,机头增加了共60g左右配重,无动力手抛滑翔略有低头,加电40-50%油门可以平飞,平飞时好像有一点抬头,问题不大。总体来说还可以,以我的垃圾水平能控制飞机转圈飞行数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说
可以先水平抛一下看看,如果一切正常,那就稍微给一点点油门抛一下,如果依然很好,那基本 ...

谢谢指导!

楼主:
感觉2204电机动力过剩了

网友D:
这个手抛机加螺栓重量接近170g。你加了这么多东西,应该早就超过300g了。做飞机非常需要电子秤随时称重量。如果要减重,可以想办法把机头配重都去掉,电机和平尾舵机尽量前移,或者换小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飞机头有点点轻,正好来一个低头力矩,会不会给平衡一下?

手持飞机重心处,满电全油门试试就能感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抛机加螺栓重量接近170g。你加了这么多东西,应该早就超过300g了。做飞机非常需要电子秤随时称重量。 ...

现在平飞速度不快,看样子应该不用减重了吧。下一架再看看,把电机前移的同时还能保证机翼能够拆下来,减少不必要的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持飞机重心处,满电全油门试试就能感觉出来了。

有道理,这样可以试出推力线来。

网友E(2021-06-24):
请问楼主你的整机重量是多少?我最近也在做68cm手抛机改电动,我用的电池是2s1p的18650电池,光电池重量有100克了,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啊?

楼主:
谢谢!看了您改的84手抛机,相当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整机重量是多少?我最近也在做68cm手抛机改电动,我用的电池是2s1p的18650电池,光电池重量有1 ...

整机重量算上2s 800电池一共290多克,头轻,头部加装了47克配重,总计一共340克,重心正好在机翼前缘2/5处。
昨天新到了2s 18650电池,电池重110克,可以取消之前的配重了,取消之后重量350克,我觉得增加10g重量对于84cm的飞机来说没啥影响。下周末试飞看看效果。
建议下次直接改84cm飞机吧,更好飞一些,机舱也大一些,能装更多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重量算上2s 800电池一共290多克,头轻,头部加装了47克配重,总计一共340克,重心正好在机翼前缘2/5 ...

好的,我先把68的飞起来看看效果,回头再改一个84的试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2021-10-26):
一直没有掌握斜切45度的技术。 另外为什么你们切的那么圆润?后期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有掌握斜切45度的技术。 另外为什么你们切的那么圆润?后期加热了?

第一,壁纸刀要锋利,最好是新的;第二,拿一把直尺压着不需要切割的部分;第三,就是沿着直尺开始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壁纸刀要锋利,最好是新的;第二,拿一把直尺压着不需要切割的部分;第三,就是沿着直尺开始割。

昨天晚上换了刀片 好多了.

网友:
你要在机头配重。 我得在机尾配重.4.3g舵机太轻。换了9g还不行。还得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