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电调

楼主(2021-04-30):
接是接上了,可是读不到参数,有人成功过吗?

这颗着掉了,想拿普通电调顶上,但是飞控接上后电调只有启动音,推油没反应...

网友:
烧了两个管子

网友A:
出v1飞控。铝合金外壳有点磕伤。正常使用的飞控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v1飞控。铝合金外壳有点磕伤。正常使用的飞控价格便宜

很遗憾我人不在祖国境内...

不然直接淘就好了,何苦花脑子搞折腾

楼主:
不止...背面也着掉了,总之就是寸草不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止...背面也着掉了,总之就是寸草不生

那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我压根也没想修它,只是想用别的电调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v1飞控。铝合金外壳有点磕伤。正常使用的飞控价格便宜

有出V2的可以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我人不在祖国境内...

不然直接淘就好了,何苦花脑子搞折腾

请问在哪个国家 我帮你联系附近的经销商帮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