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日常飞行

楼主(2021-04-30):
M2飞控内带EXP比较大,想做强扭的动作是不容易的,尤其自旋翻定点和横滚。不过既然是这样只有无视适应,因为耐炸,这浆已经炸有十次了。主轴横轴都没弯曲
估计也很难炸弯曲。因为我是65%油门飞。

网友:
高手,是用的原厂桨吗?

网友A:
可能是炸的方式不对才没弯,看我炸的必换两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炸的方式不对才没弯,看我炸的必换两轴

我的草地草长,加上转速低。就算不收油门炸一般都没事。这个桨也飞有几个月了。炸鸡如果损失大一般是控不住,大脑短路,高处炸炸那种。我这鸡飞了两年8,脚架都修修补补没有换,尾管断过一根,全鸡只换过一颗大桨夹轴承(只要轴承还能转我都不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草地草长,加上转速低。就算不收油门炸一般都没事。这个桨也飞有几个月了。炸鸡如果损失大一般是控不 ...

厉害啊

楼主:
还有一个,搞笑的

网友:
可怜我的M2买回来就飞过几次,近来太忙了,连在路边飞飞小机的时间都很难抽出来..........

网友:
今晚练会模拟器,争取明天出去飞几组电,不然飞机都生锈了~

楼主:
M2田间地头都可以的,放假得多飞飞了

网友:
家附近就有块大空地,就是这段时间实在太忙.......
今天抽空去飞了下,结果第二个电飞飓风飞远看不清姿态炸了......好几年没飞过了,和新手差不多,又是小飞机.......
还好油门切得及时,只断了个舵机臂,刚修好,明天继续~

网友B:
楼主好,刚入手一台M2,以前玩过有副翼的,七八年前了,现在正飞四面悬停还行,但是一打到3D模式,机子立马很贼,正常吗?另外,M2可以调SPEED(速率),AGILE(灵敏度),GYRO(感度),实际飞行中分别对应机子的哪方面,准备练习倒飞悬停要怎么设参数?
严重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刚入手一台M2,以前玩过有副翼的,七八年前了,现在正飞四面悬停还行,但是一打到3D模式,机子立马 ...

官方默认的那个参数配置就可以了,默认出厂并不是很灵敏的配置。第三方遥控舵量需要适当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刚入手一台M2,以前玩过有副翼的,七八年前了,现在正飞四面悬停还行,但是一打到3D模式,机子立马 ...

3D就是要贼,不贼就飞不好了~
原配默认就好,什么都不用改,多练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刚入手一台M2,以前玩过有副翼的,七八年前了,现在正飞四面悬停还行,但是一打到3D模式,机子立马 ...

准备倒飞的,什么都不用改,默认参数就是最好的,感度是翻滚的软硬度,翻滚率就是翻滚的速度,还有一个灵活度,就是对应跟随摇杆的响应率。我记得我就是翻尾巴速度加大,其他都是默认参数没有改

网友:
原厂控质量怎么样?

网友:
飞机好飞机,人技术不行啊,继续练习我的模拟器,要不m2当家具都快积灰了

楼主:
用原厂控的原因是之前福特吧配小接收机老是失控。
后来听见厂家人说原厂控是工作和外挂接受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所有的飞行参数是读取飞控上面的(遥控器不能设置任何东西,也没有屏幕)
买了一个试一下,发现这控台飞起来太厉害,秒杀一切非原厂控。。。。

网友:
上次只是小炸断了个舵臂,今天一上来飞了几个彩虹钟摆就断桨夹射桨
唉,塑料件强度太低,还是金属件耐炸..........

楼主:
exp的塑料浆夹炸过一次,会在合模位置产生裂缝隙,所以这个塑料浆夹质量是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厂控的原因是之前福特吧配小接收机老是失控。
后来听见厂家人说原厂控是工作和外挂接受机的工作方式 ...

就是原厂控颜值有点低 手感重量 飞行其实都很不错。   只因大家都是颜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原厂控的原因是之前福特吧配小接收机老是失控。
后来听见厂家人说原厂控是工作和外挂接受机的工作方式 ...

电池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exp的塑料浆夹炸过一次,会在合模位置产生裂缝隙,所以这个塑料浆夹质量是不怎么样。

这样啊,那我还是老老实实换成金属件吧,射桨太恐怖了,这么小的桨都能飞到十几米远,近距离射到人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质量怎么样?

你说那个控的电池?是一个18650电池,充电一次可以飞几百个起落。控带飞机电压回传显示灯,控自己的电量不足也会警告灯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那个控的电池?是一个18650电池,充电一次可以飞几百个起落。控带飞机电压回传显示灯,控自己的电量不 ...

就是遥控器的电池,这么说遥控器性价比很高

网友:
都快把他遗忘了。

楼主:
这是飞了两年m2,炸弯曲的主轴。平均炸7_8次一根吧

楼主:
我还来,左右拉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那个控的电池?是一个18650电池,充电一次可以飞几百个起落。控带飞机电压回传显示灯,控自己的电量不 ...

原厂控,充电要多久啊?我买了个原厂控充电充了3个多小时了,电源灯还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控,充电要多久啊?我买了个原厂控充电充了3个多小时了,电源灯还是闪

电脑USB 是1A,三个小时也够了,反正18650没电时候,遥控器红灯会闪烁提醒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USB 是1A,三个小时也够了,反正18650没电时候,遥控器红灯会闪烁提醒你的。

充了差不多5个小时了,红灯还没常亮,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了差不多5个小时了,红灯还没常亮,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啊?

能用就行啊,不要在意充电满不满,就算它只有正常容量一半:使用时间也是大大超出常规遥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用就行啊,不要在意充电满不满,就算它只有正常容量一半:使用时间也是大大超出常规遥控器

遥控器充满电了,试了一下M2,试了一下起飞,起飞飞机抖是主轴弯了吗?看见抖就熄火了,之前炸过一次

网友:
唉,有这技术,啥飞机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充满电了,试了一下M2,试了一下起飞,起飞飞机抖是主轴弯了吗?看见抖就熄火了,之前炸过一次

应该是新飞机o圈太紧,不带头罩飞不抖肯定就是这个原因,共振点。如果不是主轴弯曲,飞一段时间o圈软了就会不抖。

楼主(2021-08-27):
引用 网友C:
原厂控,充电要多久啊?我买了个原厂控充电充了3个多小时了,电源灯还是闪

18650容量可以推测的,这个容量等于普通手机电池一半容量,用手机充电器充电2小时就差不多了,再久也没什么意义,不放心的等冲到红光不闪烁就是满,但是这样其实对电池不好,充太饱,长时间不用,电池死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