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群里高手,华科尔devo10白色版,有什么推荐原厂和开源固件,谢谢

楼主(2021-04-30):
如题,听说白色是高功率版。也找到一个0.8版本的固件,但不知道是不是高功率版的专用固件。如果哪位高手有,还请不吝赐教,谢谢!另外,开源固件有什么推荐的?需要是中文字幕的,稳定可靠,还是接华科尔的接收器用,飞固定翼。谢谢

网友:
deviation值得你拥有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A:
这款我用过,开关很垃圾,电源都打不开,厂家用的垃圾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用过,开关很垃圾,电源都打不开,厂家用的垃圾配件

谢谢回复。希望我这个没这么夸张的问题。对你表示同情

网友:
deviation论坛一搜就有

楼主:
谢谢,这个系统没搞过。还得看看别人的文档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开源的系统,任意混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可以加高频头兼容市面几乎所有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系统没搞过。还得看看别人的文档才知道怎么做

开源的系统,任意混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可以加高频头兼容市面几乎所有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的系统,任意混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可以加高频头兼容市面几乎所有的机器。

谢谢,我先学习一下。今后还得跟各位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