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CPX十字盘舵机不能回中

楼主(2021-04-30):
问题描述:原装MCPX的配置,DSX9控。飞行模式打摇杆十字盘不能自动回中。方向杆向右打了,摇杆回中了。但是十字盘依旧是向右倾斜。其他方向一样,十字盘要回正必须手动向相反反向打摇杆。推油把飞机拿手里晃动是可以自动修正的,就是打方向摇杆就不行了。打开熄火开关后
舵机
活动
正常,
感谢感谢

网友A:
拔电,放地上放平,插电,别动,等自检,然后ok

楼主:
还是不行,同样地平线130X,基本可以起飞,

楼主:
现在mcpx三个斜盘舵机出现定时抖动,规律的间隔几秒抖动一下,晕间隔几秒

网友B:
估计是碳刷坏了,要么换碳刷,要么换舵机

网友C:
交换舵机插头,如果还是那个舵机不回中,就是舵机坏了,自己拆开用酒精擦擦碳刷,估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