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整体姿态向右斜

楼主(2021-04-30):
对尾练习中,起飞正常,锁尾正常,就是整体感觉机身向右偏斜很疑惑,谢谢了大神指点

楼主:
补充说一下地平线130X

网友:
直升机不都这样

楼主:
以前最小450 500 700的大家伙

网友:
正常,尾桨把飞机往左推,自然要偏右来抵消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最小450 500 700的大家伙

以前没注意到这现象?

网友:
因为物理特性导致的力矩偏,越小的机子越明显。

楼主:
感觉飞起来怪怪的

网友:
尾桨在抵消主桨反扭的同时,也在把飞机往一个方向推动

网友A(2021-06-02):
这大概就是好多重型直升机尾巴是歪的原因?那把尾管调一下角度会不会就没问题啦

网友B:
这是最典型的初学者困惑。我也有过这困惑。其实是正常的,如果微电直悬停的时候,不往一边偏,那才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典型的初学者困惑。我也有过这困惑。其实是正常的,如果微电直悬停的时候,不往一边偏,那才是不正常 ...

学习了

网友(2021-07-09):
100 级别的小机是这样,500 级别的大机也是这样的。认真学习一下高中的物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就是好多重型直升机尾巴是歪的原因?那把尾管调一下角度会不会就没问题啦

并不是,海种马是斜向下吹,尾部也能提供升力,这是三发动机功率过剩充分利用而已,调节尾管角度没办法抵消侧倾问题,理论上只要存在主旋翼反扭力就会有侧倾,除非倾斜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