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陀螺仪打舵飞机反应超慢!!

楼主(2021-04-30):
我的x5飞机斜盘BLS352  锁尾亚拓655,mB陀螺仪,飞的时候打舵翻滚时飞机反应超慢,陀螺仪旋钮2也调了,都快旋到底了,陀螺仪十字盘也是调到非常高了,没什么用不上是翻的慢,恳请模友次教?谢谢了!!!!飞行风格 调到级限,

网友:
螺距反应增加

网友:
螺距反应增加试试

网友A:
极限行程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行程没调

极限行程怎么调?

网友B:
应该调旋钮3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限行程怎么调?

你用的哪个版本?应该是在闪灯状态的L设置项

楼主:
4.2版本的

网友:
2,4楼正解

网友:
调大极限行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调旋钮3吧?

不是... 那是尾舵反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那是尾舵反應

我记错了,把二和三记混了,你是对的。

网友:
极限行程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