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莫名其妙没了

楼主(2021-04-30):
500L今天钟摆了两下,就两下,然后就没尾巴了,自旋飞向了远方。慌乱的切熄火,听到卡巴一声,30米高掉下来的时候砸下来一根粗杨树枝,然后跑了100米去捡,
惊讶的发现损失为零,尾管没弯,大桨完好,看到k8的绿灯在闪烁,然后检查尾传动也没问题,这就奇怪了。
k8绿灯闪烁代表啥?机械没问题,现场从新通电,先试了悬停没问题,然后航线也没问题,然后切3D85油门上下跳了一块电池也没事。真心奇怪

在此之前丢尾巴,都是尾传动机械问题。

楼主:
日志也没什么线索,怎么才能看当时的日志呢,后来我又通电试了,被覆盖了好多新日志

网友:
民间说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机修工的名言,啥都没修自己就好了,说明将来又会自己坏了。

楼主:
我算了一下后来给飞机停过五次电,这样倒推回去,炸鸡的时候,报错就是图一,传感器链接失败。这是什么鬼,就钟摆时候出现了,之后好好的,今天飞之前线头我检查好了,没有插头松的,

网友:
get all 就是全部的日志

网友:
陀螺仪绑着干啥呢

网友A:
用海绵垫在陀螺仪下面?没用3M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海绵垫在陀螺仪下面?没用3M双面胶?

这样绑着飞了两年了,第一次陀螺仪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后来给飞机停过五次电,这样倒推回去,炸鸡的时候,报错就是图一,传感器链接失败。这是什么鬼, ...

传感器连接失败,搞不好是板子上的陀螺仪芯片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连接失败,搞不好是板子上的陀螺仪芯片出了什么问题。。。

时好时坏的,好怕呀

网友:
振动大啦

网友C:
或者转速不够,有一下大负载没锁住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转速不够,有一下大负载没锁住尾

感谢

网友:
都500l了,就不要用k8了,还是用正版的吧,我以前蓝色k8飞450两年突然挂掉了,这东西什么时候挂掉看人品。

网友:
感觉是陀螺仪传感器虚连了,没有陀螺仪修正的话,十字盘应该还能控制得住,尾巴就很难了。换了吧

网友:
这陀螺仪故障率高

网友:
陀螺仪虚焊可能,换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