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未知] 给大家看看大疆FPV999元的电池电芯电路板

楼主(2021-04-30):
在一人多高地方跌落,电池轻触键坏了,按不动,外观轻微变形,提交维修清单,大疆同意维修,并留售后地址,邮寄过去又说电池外观损坏,不给维修?!要求购新电池999元?
不给修电池早说啊,还给留售后地址,害我来回发快递40多?!
还担心不给邮寄回来(售后有说明严重损坏电池不邮寄),可能给我999元购新电池的维修单就是不给退的意思,打电话交涉同意寄回。
既然不给售后了就放心拆开了,给大家看看999元的电池啥样,换个开关就行了。
拆卸只要卸掉两个螺丝,剩下就是勇敢使劲撬,要用不导电的尼龙撬棒和玻纤板条,其实就是上下有双面胶,弄开就行了,两侧和后面就是塑料片,不用管,我做了多余的工作。
网上定个4.5*3.5的轻触键里还没到货。

补充:换开关后还是不行,不识别电池,眼镜里面显示电池通信错误。
电量啥的都正常。不知道有没有懂的朋友提供建议。毕竟电池只用了5-6次,只是开关掉了,没伤到电芯。

网友:
发过去能到付,寄过去是不要钱的

网友:
大疆太黑了

网友:
大疆太黑了,不过技术也是真的好。

网友:
其实也是为安全考虑。电芯已经变形,就算换了外壳有一定风险,dji不背锅

网友:
这值1000吗?

楼主:
几块钱买了按键(原按键是4.5*3.5的,买了4*4的),换了按键,一切完好。爽飞,为了安全此电池不做远航。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个电路板的完整图片,看能不能把线做个活动插口,并个普通航模电池上去,然后把原电池拔下来,这样就能换着电芯玩了,普通航模电池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个电路板的完整图片,看能不能把线做个活动插口,并个普通航模电池上去,然后把原电池拔下来, ...

可能够呛,因为这个智能电池里面还有平衡口,随时检测每一个电芯状态,除了输出口两根线,你还得把六路电芯都得焊接上。可能得带电作业,否则大疆可能会锁死。
电池输出插头除了正负极还有三个小检测触点,细看就能看见。你得骗过这三个检测点估计能行。
现在看有卖保护电池外壳的配件了,打算买一个。

网友(2021-06-22):
大疆的电池本来性价比就很低

网友(2021-08-08):
大疆电池性价比极低 6s 2000mah 10c卖999(就是fpv的电池)
来自微站

楼主:
换了一个新电路板,电池电压和百分比显示出来了,但是装好不能激活启动桨叶,不知道那位兄弟会激活电池(电池使用次数显示空白)?

楼主:
    现在有人告诉我怀疑大疆售后对我的电池动了手脚,故意锁死我的电池,因为我发过去的时候是正常的,就是开关坏了,充放电都正常,电池摔完也飞过。
    当时问售后也没说不能维修,让我邮寄过去看看,结果邮寄过去就是说不给修,让我买新的,我要求电池必须发回来,结果发回来电池就开始不认了,显示电池通信错误。
    他们说大疆故意锁死电池,避免出问题,也是让用户再购买电池,不知道是不是大疆这么干的?
要是这样,奉劝大家电池有问题,尤其是有外伤千万别给大疆售后,自己维修试试,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不行就拆电芯玩,没必要花邮费来回折腾。

网友(2022-03-06):
看来大疆FPV的电池应该是s485通讯协议的啊,难怪那么少人会搞这主控板,楼主有主控芯片型号的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