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未知] 请问各位大佬大疆fpv combo m档大概多少油门起飞?

楼主(2021-05-01):
如题。今天下午打算去首飞,不知手感是否和传统穿越机类似?

网友A:
买不起系列

网友B:
现在咸鱼7000出头,去掉眼镜,飞机加遥控器也才3000来块钱,其实不贵,自己组一个五寸机带遥控都要这么多了,自组的还没有这种稳定性和远航能力,dji的续航能力也超过一般五寸机(专门远航设计的除外)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池贵,配件已经有山寨了,云台加个保险杠,一般炸鸡也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咸鱼7000出头,去掉眼镜,飞机加遥控器也才3000来块钱,其实不贵,自己组一个五寸机带遥控都要这么多了 ...

我觉得传统穿越机强在飞行性能与可以满足不同的个性化需求 这才是传统穿越机的优势

网友(2021-06-16):
现在开始强制限速了,最高时速50Km

网友:
类似,直接飞就好,注意飞行中千万不要双击右后肩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