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的尴尬!电池适配仅唯一一款?

楼主(2021-05-01):
富丽380目前的可选电池居然只有唯一的一种富力6S的2600mah  40C  富丽380的尺寸重量要求是43*43以内,重量400克左右吧,还勉强重心能稍稍平衡。
花牌3000mah55C重量460克左右,尺寸装可以装到富丽380内,但明显偏重,油门70倒飞机身很明显左右抖。
花牌2600mah尺寸就不对了,高应该没办法塞到机身内。
格氏居然没有适配的电池?花牌2200mah的6S电池没有了,男爵电池也看不到了,所以发贴特来请教富丽380和SAB380的适配电池还有哪些?万能的坛友们多多发表建议吧!

网友:
一直用花牌2200 挺好的  没有就咸鱼收

网友A:
用富力2600呀,这个不香吗?

网友B:
还有bt 2600mah 也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富力2600呀,这个不香吗?

这个只有40C,以后暴力飞不懂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bt 2600mah 也挺好用的

刚发现了倍特的2600   65C尺寸重量刚好合适,就是不懂性能怎么样?这牌子没格氏富力名气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发现了倍特的2600   65C尺寸重量刚好合适,就是不懂性能怎么样?这牌子没格氏富力名气大吧?

富力2600都40c还不够力嘛。倍特也可以性价比一般,

网友C:
2200电池是最合适的  男爵还有几块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电池是最合适的  男爵还有几块挺不错。

男爵电池都没得卖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男爵电池都没得卖了吧?

保留了几块

网友:
换成420大浆,用格氏的3200

网友D:
380 用6s 2200应该就可以了

2600都是500用的,用380上太重了吧

网友:
2600?太重了 我3300的电池都飞500S了

网友:
富力2600还不好啊?这电池基本上用上百起落没一点问题。
其他的话,你可以看看便宜的ovonic 6s 2650mah那个
剩下的就是22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 用6s 2200应该就可以了

2600都是500用的,用380上太重了吧

6S2200现在还真没看到哪个牌子有,2600mah是我上手就用的电池,定速70%螺距12度,没有其他电池选用没比较所以感觉还可以吧,富丽380重心比较难配平,就用富力2600电池400克左右,也还感觉尾巴稍稍有点往下坠。

网友E:
2200找不到 我用的2000的就是时间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0找不到 我用的2000的就是时间短点

什么牌子的?我没找到过2000或者2200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我没找到过2000或者2200的。

达普的只有2000没有2200的 2600的不知道放不放得下

网友:
380不都是1800嘛……
不要盲目追求容量。重量也得考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达普的只有2000没有2200的 2600的不知道放不放得下

达普2000的可能偏轻吧?310克重心比较难配吧?达普2600我看了应该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