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木桨老是松动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2021-05-01):
一台os95一台saito100用尼龙桨没事一换木桨就会松动,螺丝都拧变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两边垫一片300目以下的粗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垫一片300目以下的粗砂纸

好我试试,

网友B:
发动机怠速反打吧?换低标号的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怠速反打吧?换低标号的油试试。

怠速不会,40油门就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怠速不会,40油门就会

我知道,就是突然顶住了的感觉,有时候桨罩都会松,有点像提前点火。降低标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就是突然顶住了的感觉,有时候桨罩都会松,有点像提前点火。降低标号试试

就是咔一声熄火了,桨罩送了螺丝也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咔一声熄火了,桨罩送了螺丝也松了

换5%的油,保你没事

网友:
固定翼发动机不要用硝基甲WAN含量太高的油,用15%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