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lite遥控异响

楼主(2021-05-02):
美国手,副翼升降杆向右边打杆,摇杆吱吱响,拆开看应该是弹簧发出来的,怎么调都没有,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买一副3M隔音耳塞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蹭到里面升降电位器的线了?我记得这个遥控器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是塑料摩擦的声音,上点硅油就好。

网友:
换个弹簧不好吗

网友:
不是弹簧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进沙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沙子了

到手就这样

网友:
弹簧在拉伸状态下,抹点黄油,就没事了

网友:
再说一遍不是弹簧问题,就是摇杆下面有塑料需要接触摩擦的地方,上点硅脂就解决。

网友:
我一开始也认为是弹簧,弹簧上了硅脂没有用,在塑料接触地方上了硅脂,声音消失。

楼主:
就是弹簧和塑料摩擦发出的声音,上点油好了

网友:
我的是中位附近卡塔响,拆开后发现有个塑料毛刺,切了就安静了

网友(2021-06-29):
亚拓300?飞直机还是别用这小控了 建议换控
顺便问下这机好飞吗 有意买一台 同新手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