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贴记录我玩小机的一些便宜实用的练手配件(原厂情节的就别来了)【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1-05-02):
先说说自己情况,技术嘛,一般,但是经常折腾,所以手头有基本上从100(g cp mcpx)到900级的每个级别的飞机(每个级别1-2台),所以手上配件也挺多的
所以今天就开个贴说说国内这些厂家的一些升级配件,正好可以降低各位模友飞飞机的成本嘛。
但是想便宜嘛,势必会有各位所说的副厂件在里面,所以肯定很多原厂情节的心里难受。难受就难受,反正钱包开心,飞的开心就足够了。
我是模友,也就是买家方,让我最好的体验就是物价便宜实惠,东西质量过硬。

楼主:
首先问问大家,一般炸鸡,最容易挂的是个啥,肯定是桨,三轴,尾管,起落架,齿轮了吧那我从旋翼头开始
首先我挑选目前人玩的最多的练习机,gaui x3,富丽x360;亚拓470
这机子基本上现在入门就推荐这两种没意义吧?
好,那接下来,这两台机子都是主轴6mm,横轴5mm,尾轴4mm的
我直接说结果:
想要强度,推荐选择飞越470桨夹,7075的材料,摇臂可拆卸。配套横轴选择冰人的x3/470专用横轴,m3*5*61mm 15块三根,飞越桨夹109元一对赠送内部轴承(x3玩家换这个,旋翼单边半径增加2.5mm,飞起来会更舒服),炸鸡一般桨夹坏的情况不大,横轴5元一次
想要便宜实惠,推荐选择富丽x360桨夹,塑料材料,一体化设计,配套富丽家的x360横轴,m4螺丝锁定,没有射桨烦恼。桨夹带内部轴承45元,横轴12元一对,炸机换横轴和桨夹最多26元
想换可以让x3、470一套换。
其余的话还推荐:
冰人的一整套的470/x3桨夹,摇臂固定方式很不错,170+元(带内部轴承),颜色很骚
470玩家推荐换飞越的中联,7075材料,还是很硬的,塑料大桨夹版本适合升级
另外还可以选择富丽的x360金属桨夹,120一对,也不错(需要配合富丽的横轴和内部的轴承)

网友:
厉害了,先插眼

网友:
我470就是用的飞越中联,冰人的主横尾轴,很爽

网友:
顶起,等更新

楼主:
x3、x360篇:
记得炸鸡后,把相位臂摇杆换成富丽的,再炸就不容易坏了(买塑料那个即可,想要漂亮也不是不可以金属)
桨夹拉杆务必换成富丽正反牙的,十字盘拉杆换成富丽一体的,主轴完全可以用富丽的
记得电机齿换成钢齿,侧板加强买的x3我记得好像没有,可以用富丽的
反正这机子好像80%以上配件通用富丽的,炸了换就是了。
说几个特别的:
头罩,如果需要调整,记得用舵机臂来移动,也就相当于一个转接了,挺好用,这里推荐deko舵机臂,我也是看另一个帖子了解的
起落架,如果想用450起落架,记得去论坛里找一个打印的图纸,当然只要会画这根本不是问题,随便打印即可,这机子兼容450脚架还是很爽的
尾撑有个中间固定,尾撑是4mm的,可以简单用富丽那个加固,当然也可以飞越500的,会稳一点
尾波箱很多人说锁不紧,这肯定啊,这机子设计用塑料尾波箱就是有点锁不紧的,想解决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加管夹上加3m的双面胶,另外加上打印件,相当于直接用螺丝锁死,但是加3m胶不好调整皮带松紧
一个是换吧,冰人的尾波箱,还有富丽的尾波箱,看自己尾轴用哪种了,都可以实际重量差的不多
冰人尾波箱,还有原厂的阶梯轴,推荐可以更换旋翼头为飞越的450止推型,炸鸡换个中联也就是11块。当然也可以买冰人哪个尾桨夹
不过我现在一台x3一台x360,x360用富丽的4mm的轴就很爽,直接上富丽的金属尾桨夹,换中联也才12.5一个
反正x3和x360记得换金属尾桨夹和钢齿,以及侧板加强那个,尾波箱锁不紧就换,整体有这几家配件练习成本还是比较低的(等会说桨的问题)
侧板论坛有人改了分体侧板,看起来不错,主要可以升级大一点的电池,飞的时间会长一些。
电机的话目前来说是买不到花牌2520了。但是蝎子又太贵,可以上飞越2525和富丽2525还有嘉迪2520三款电机,之前有460mx或者其他的可以试试,这两个做工都不错的,配合V4电调缓启动声音很安静。
尾管注意加那个固定环,富丽新出的那个25块的,有效搞定皮带导致的尾管移动问题,可以多买几个尾拉杆固定环,有效增加锁尾强度
目前注意,就是不止富丽有配件,飞越也有一些,冰人也有,可以考虑用这几家的配件,哪家便宜上哪个。
富丽的金属桨夹的摇臂,我个人感觉容易滑丝,我滑了一个,非必要不要上金属桨夹

网友A:
飞越的470中联不错,感觉比原厂要好。原厂塑料桨夹也不错,很便宜。飞越桨夹刚买了,也不错,要不要换看需求了。

楼主:
470篇:
我先说清楚,亚拓厂家就是一个兼容设计,所以很多470配件就是450上面的
所以:
桨夹摇臂的话,我记得和450通用,那就买飞越的呗,
另外这机子十字盘那些设计和x3孔位差不了多少,所以实际上也可以用富丽x360的正反牙
主轴没的说了,冰人
尾管用飞越的,电池架飞越的或者冰人,侧板冰人
像什么大齿450的,皮带500的反正配件主要就是飞越和冰人两家,没有的基本上不算太易损
记得几个改装点:
十字盘炸鸡后不爽可以换成冰人的,机械设计会好一些,不容易断球头
尾波箱塑料版本推荐换冰人的,原厂毕竟不带压带轮
尾撑杆记得加飞越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470中联不错,感觉比原厂要好。原厂塑料桨夹也不错,很便宜。飞越桨夹刚买了,也不错,要不要换看需 ...

如果图便宜买原厂塑料桨夹,真可以看看富丽的那个塑料的,比原厂便宜
飞越中联确实硬,但是我感觉还是设计不算很完美(就是亚拓原厂设计夹紧不算特别完美),如果可以按类似x7那种固定方式就很不错了

楼主:
桨篇:
桨这个别图便宜,我说的就是富丽的玻碳的,我用了几对,有双桨情况
推荐几款:六号工厂的桨,飞越的480和470桨,富丽的360和380桨
悄悄告诉大家一个小福利:飞的多的,记得找组长买桨,他那挺多b品的富丽,便宜实惠炸就是了
另外某郑州的专卖直升机的模型店,他家桨也很便宜,也经常有工厂外观残次品,也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x3、x360篇:
记得炸鸡后,把相位臂摇杆换成富丽的,再炸就不容易坏了(买塑料那个即可,想要漂亮也不是不 ...

富丽的尾波箱可以直接拆轴承来换尾轴,这个设计比冰人的方便

网友:
顶起来,坐等更新,都是花钱买出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丽的尾波箱可以直接拆轴承来换尾轴,这个设计比冰人的方便

这个确实,基本x360换个尾波箱就行,还带压带轮

网友C:
顶顶顶,十字盘建议加上去。我十字盘炸坏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顶顶,十字盘建议加上去。我十字盘炸坏3个

X360的十字盘

楼主:
十字盘用富丽和冰人啊,一般就换个外盘吧?外盘换不就是了,内盘嘛让我想到了x7的十字盘设计
我推荐你这边用分体球头,反向安装,这样炸鸡基本上最多螺丝断掉,从另一边还是可以把螺丝取下来的
你可以看看飞越 450塔罗不锈钢球头 TL1155 可能可以

网友:
专业知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