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泡剂水机漂浮成功!

楼主(2021-05-02):
这玩意浮力非常大!以后可以随意DIY外壳,然后填充发泡!扔水里,水线不到1cm

但是我发动机角度不对,油门大了,一头扎水里了。再插电,推油门,发动机就一卡一卡的转。是电调坏了还是发动机坏了?

网友A:
你确定这玩意能飞起来?或者能水面滑行?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进水了,打开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玩意能飞起来?或者能水面滑行?

今天去了,漂浮起来没问题!浮力非常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去了,漂浮起来没问题!浮力非常大!

浮力都不是问题,DIY几架了,以我的小心得,水阶和重心的位置、机头的形状(得破水不能上浪),都很关键!水鸡如果不能水面滑跑起飞,那还有啥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力都不是问题,DIY几架了,以我的小心得,水阶和重心的位置、机头的形状(得破水不能上浪),都很关键 ...

今天紧张了,哈哈,直接一头扎水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23.tv/QIAoFz

电调没接好或者进水了,水机建议电调接头剪掉和电机接一起,震动容易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23.tv/QIAoFz

极有可能是电调。无刷电机是防水的。
你这个症状和我的极像,栽水里了以后就一顿一顿无力。后来捞回来,我把电调吹干,再下水,把电机的两相烧了。应该是电调短路,造成两相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