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了,大佬们帮看看是电机废了还是电调废了?

楼主(2021-05-02):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是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电调坏了

感谢。那这回我准备搞个双发。双发是不得用双发的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那这回我准备搞个双发。双发是不得用双发的电调?

电调皮揭了,电吹风吹吹,也许有救。双发得俩同品牌、同型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皮揭了,电吹风吹吹,也许有救。双发得俩同品牌、同型号电调

喔喔,待会我试试。对了,双发就是俩电调插同一个接收器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喔,待会我试试。对了,双发就是俩电调插同一个接收器上?

对,信号线、输电线都Y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信号线、输电线都Y线的

哦了,我试试

网友:
电机进水除了生锈不会坏。

网友:
十成是电调,电机一般只有超压才烧掉,进水电调肯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