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楼主(2021-05-02):
舵机可以用直升机上吗

网友A:
路过,这是尾舵吧?只要尺过合适,应该可用,一新手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这是尾舵吧?只要尺过合适,应该可用,一新手的见解

感谢,标准舵机的尺寸

网友B:
可以的,我用的舵机都是30一个的舵机,一样飞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用的舵机都是30一个的舵机,一样飞到现在

30一个?这么便宜,600级用没问题吧

网友C:
可以的,我还用9块钱的舵机呢

网友:
果然都是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还用9块钱的舵机呢

9块钱的舵机飞无副翼直机,真不怕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块钱的舵机飞无副翼直机,真不怕事大。

几十块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的,航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0一个?这么便宜,600级用没问题吧

480用过,一直活到现在,600没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