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LDARC ET85D 抽风问题~!

楼主(2021-05-02):
LDARC ET85D DJI 套机  抽风问题~!  各位都是怎么解决的?
目前已经换成银燕的桨了~!
是否需要更换 飞控  ,如果需要更换飞控 那个飞控比较好用~!
————————————————————————————————已解决,解决办法在16楼~!

网友:
这个b站上搜索会有结果:85抽风不可避免,只能缓解。
具体方法就是增高飞机重心,加硬飞控减震球

网友A:
和固件设置有问题,我的最近解决了

网友:
推力不足是核心问题,电池用4s,看一下飞控的电机插座,加点锡可以增加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固件设置有问题,我的最近解决了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用的是LDARC ET85D DJI  套机, 桨换成银燕的2寸桨,电池用的是格氏 4S 450mAh 和3S 550mAh 电池

网友:
不单单是et85的,我飞过的圈圈机只要暴力花飞都存在抽风问题,换电调都没用的,油门不要忽大忽小就没这么容易抽风了

楼主:
关键是40%到50% 油门 舵量 也不大~抽风很频繁~一块电池 飞3分钟 得 抽个2-3次~!主要是转完后 和 转弯时  抽风角度 逆时针 90度~!

网友:
换大机架就会好了。整套大飞机

网友:
默认电机是反转,在bf里面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我试试~!
目前刚刚刷了官方售后发给我的固件~!等测试后发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用的是LDARC ET85D DJI  套机, 桨换成银燕的2寸桨,电池用的是格氏 4S 450mA ...

我是用别人分享的设置,4.1.1固件,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用的是LDARC ET85D DJI  套机, 桨换成银燕的2寸桨,电池用的是格氏 4S 450mA ...

刷机后记得开反转,不然飞不起来

网友:
我不是大疆的,是卡录版,换了格普12A主板后随便操都没问题,没换主板一个急转弯都能让你直接趴地上

楼主:
经过测试~刷官方售后给的固件和设置后~抽的更厉害了~!已经到货格普F411 12A AIO 飞控 ,准备明天换飞控~!继续测试~!

楼主:
已经更换格普F411 12A飞控 用的默认配置,抽风有一定缓解,此处的缓解指的是抽风的力度和频率减少了,没有更换飞控前每次抽风yaw会逆时针水平旋转90度到120度之间,频率在一分钟2到3次左右,更换飞控后 频率下降到每块电池2次左右,抽风力度在30度到60度左右。
下一步准备把出厂默认电机反转改成电机正转,看看能解决问题么!
--------------
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下ET85D+DJI天空端全套的动力总成可以移植到那个机架上?某宝上没有找到可以安装天空端的2寸机架同时可以安装AIO飞控。
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有点儿折腾够了~!如果是天空端竖放导致机架整体中心的问题,还真不好解决!~

楼主:
今天试飞2块电池 格氏4S 450mAh 没有出现抽风情况~!~!
总结: 飞控更换成 格普AIO 12A 飞控;
          桨换成银燕2寸3叶桨
          4个电机不要开电机反转~!不要开电机反转~!不要开电机反转~!这点很重要~!要考~!
          PID 就用4.1.1默认的就很好飞~!
————————————————————————
以上~!LDARC ET85D DJI 套机 调试及测试完毕~抽风问题已经解决~!
多谢各位大神指导·!
就此封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2块电池 格氏4S 450mAh 没有出现抽风情况~!~!
总结: 飞控更换成 格普AIO 12A 飞控;
         ...

不换飞控行吗

楼主:
不换飞控可以试验一下不开电机反转~!看看是否有效~!,关闭电机反转 后 要改一下电调正反~!然后桨的方向也要确认一下~!

网友:
还有这种怪事儿?

网友:
你那是拍摄机,我竞速机电机反转,电调48k固件,启动力度1.2,乾丰2023,修改pid,用的还是3s300mah。极速掉头还是抽,无解了。

网友B:
换奖换电机换主板。那还剩个啥。还不如换机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