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8cm手抛机配双发空心杯

楼主(2021-05-03):
再改装一个48cm手抛机,用的YBT飘飘机玩剩下的电装,接收机集成有刷电调。起飞重量终于控制到50多克,双发816电机总拉力54克,准备用这个来练习特技动作,炸机零损失
其实去年就改过一个2s电的手抛机,有80多克重量,飞过没多久就坏了。前几个月改装的86cm手抛机还是显大了,在广场飞容易超出范围。

楼主:
不磨叽,上视频。https://b23.tv/TTJ7Vv

这是5-1回老家在小河里飞,小机轻,不怕掉水里,接收机用704硅胶水做了防水。

今天回到深圳,天气多云无风。小飞机很适合在小区里玩。

网友A:
记录一下。我用的1020的,飞起来比较吃力。

网友A:
看下你的升降舵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升降舵怎么处理的。

我把机身掏空了,舵机放在里面。拉杆走机身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机身掏空了,舵机放在里面。拉杆走机身内部。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一,机尾怎么掏空的,二,两电机需要校准行程吗,两电机怎么保证转速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机尾怎么掏空的,二,两电机需要校准行程吗,两电机怎么保证转速一致呢

1.机身剖开两半来掏空,再用泡沫胶粘起来。
2.两个电机是并联的,电机规格型号相同,所以转速不会有什么差异。螺旋桨是一正一反来抵消反扭。

网友C(2021-06-10):
这是拆了一个亚博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拆了一个亚博特嘛

以前买的亚博特3通道的,炸机无数,机头炸得不成样了子,机身变形严重,也玩腻了。那个算是我的启蒙机

网友(2021-10-04):
引用 网友A:
记录一下。我用的1020的,飞起来比较吃力。

1020,你重量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机身剖开两半来掏空,再用泡沫胶粘起来。
2.两个电机是并联的,电机规格型号相同,所以转速不会有什么 ...

还是楼主好手艺

网友(2021-12-10):
看来不用改了,我买了两个,打算改双发的,电机是不知道啥牌子的,应该是什么剃须刀上的,2叶桨100G左右推力。两台200来克推力,但是我没小电池,还计划用2S电池试下,看了下你们飞机的重量。。。估计没戏,还是改80厘米的那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