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涡轴-液压动力M1开工了(动力包完成测试)

楼主(2021-05-03):
图纸及方案在5,6年前就已经定好。除了引擎,液压系统也于今年年初试验完毕,墨迹了那么多年了,索性就买了一台KingTech的涡轴引擎,算开工吧。
引擎在7000RPM下达到最大输出功率,套用原来的减速结构正好达到液压泵的额定转速(略超),于是乎什么都不需要改动,直接做个台架先测试吧。
电脑图片上传有问题,涡轴测试视频先贴出来,图片我用手机慢慢传:
直接泵接马达,涡轴输出强劲,怠速时直接驱动了。

总成的测试视频已在4楼更新。

第二段可能摄像头抹到油了,不太清晰。

楼主:
车体已基本设计完毕。

来自微站

楼主:
测试视频,排气管偷懒了,还没来得及做。测试时间:2022年正月初四

来自微站

楼主:
大图无法上传,占楼
来自微站

楼主:
给引擎做个摆架即可负载测试。其他阀组就不装了,主要是给引擎一个负载。

楼主:
公司资源利用,抽空做个路轮。

网友:
高大上啊

楼主:
全CNC摆臂,45#钢

楼主:
试着用烤箱加热,热套一个路轮轴试试。

楼主:
先做到这里,有机会再做一些

网友A:
液力变矩器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力变矩器原理吗?

没那么高级,就是普通的液压系统。

网友B:
确保解决左右速差跑偏的难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解决左右速差跑偏的难题吗?

我的方案是用大扭力高精度舵机微调调速阀,类似副翼微调,但这也仅仅是最大限度减少跑偏,如果大小油门反复几次,应该还是会有两边流量不一致的情况,只能行进中不断修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案是用大扭力高精度舵机微调调速阀,类似副翼微调,但这也仅仅是最大限度减少跑偏,如果大小油门反 ...

此方案是理想状态,实际运行中难保履带中嵌入砂石导致两侧的履带阻尼差异,微调效果不彰。如果单个马达的轴功率足够的话,还是建议采用双流方案。当然,因为液力马达特性,所用的双流无需复杂的减速比,只需简单引入(强扭)差速器来满足原理运作即可。或者加入一个直行离合器也可........,仅是建议。其实液压马达的效率并不高,涡轴引擎的动力直接用齿轮减速传动输出要比转换为液力驱动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方案是理想状态,实际运行中难保履带中嵌入砂石导致两侧的履带阻尼差异,微调效果不彰。如果单个马达的 ...

采用液压传动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简化传动系统,只需在马达和输出之间设置一级减速比。以目前的液压部件参数看马达扭矩足够,而引擎动力过剩,估计2/3油门即可达到额定输出,还有1/3可以预留给短时最高输出。砂石的阻尼影响和液压相比可忽略不计。况且车体内空间有限,没有更多空间布置双流的差速系统了,如果从引擎分流,那整个波箱的复杂度太高了。

网友(2021-06-08):
这个牛了,不过上路是不是要申请个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