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冲浪者X8终于爽飞了

楼主(2021-05-03):
继第一架冲浪者x8炸了以后,又购入一架,这架没有采用加高电机座了,配置为常规配置,新西达2212 kv2200、6寸浆、好盈40A电调、银燕舵机、3S 2200mAH电池

试飞前,让小家伙先来坐一会。

这次新找到了一个飞场,在空港SM的东侧,正好处于禁 飞区边缘以外,挺不错。场地挺大,很适合手抛机飞行。飞行当天大概三级风,心理压力还是有点大。冲浪者手抛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大,手抛多次都失败了,成功率很低,估计是油门给的太小了,手抛角度也有点问题。

首飞降落后才想起来拍照。这飞机还是太大了,只能拆了车里才能装下,到现场再安装,比较耽误时间,以后还是要买小一点的飞机。

首飞成功后马上加装FPV设备,平头哥1代摄像头、熊猫5804图传,小飞手4代接收。

机头忘记套矿泉水瓶子了,手抛撞地有轻微变形。

这次总体飞行还是不错的,爽飞了2电才收工。附手机录制的视频:

FPV飞行体验感挺差,屏幕上都是条纹,不知道是摄像头还是图传的问题,刚刚买来那会测试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晃动很厉害,可能风太大,我的操控打杆量也有点大。实际盯着屏幕飞行的时间很短,所以从屏幕上看一直是在转圈飞。而且图像也不清晰,比我之前看到的平头哥录制的视频差远了(同样都是接收端录制的视频,不是机载卡录)。
附小飞手录制的视频:

各位大佬麻烦帮忙看看这图传视频,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起飞太随便了吧,起码跑两步,把腰部力量用出来。
另外这个飞机安装很快,两边机翼舵机线长点接,方便插到接收机上,再把机翼对插,组装用不了5分钟。你说的费时间是多长时间?

网友:
祝贺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起飞太随便了吧,起码跑两步,把腰部力量用出来。
另外这个飞机安装很快,两边机翼舵机线长点接,方 ...

我也觉得这手抛一言难尽……助跑倒不一定,但至少把力量用出来,还有手臂没有舒展开,导致出力距离很短。
本质上,抛飞机的动作和投标枪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手抛一言难尽……助跑倒不一定,但至少把力量用出来,还有手臂没有舒展开,导致出力距离很短。 ...

对,不用助跑,问题在于油门给小了,视频是50%左右油门起飞的。后来再去飞,80%以上油门手抛,手抛了三次,失败一次,一共飞了2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用助跑,问题在于油门给小了,视频是50%左右油门起飞的。后来再去飞,80%以上油门手抛,手抛了三次 ...

试试无动力平抛滑降,感受一下正常滑落所需的速度,会更好掌控抛投的力度。

网友:
我的入门机之一也是冲浪者

网友:
臂力不够,需要加强,多举举闺女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起飞太随便了吧,起码跑两步,把腰部力量用出来。
另外这个飞机安装很快,两边机翼舵机线长点接,方 ...

这飞机不用助跑吧,满油不顺风都起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不用助跑吧,满油不顺风都起得来

挺好抛的,我后来再去飞,全油手抛,没助跑,飞两电手抛只失败了一次。

网友D:
图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干扰

我在家直接用电池给图传供电也是这样的问题,之前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没这个问题,我估计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
抛飞可以用力些,同时稍多给点油门。
当然前提是机身姿态先调试平衡

网友E:
起飞油门太小了,安全起见要全油起飞,斜向上20°左右抛出,飞起后降低油门

楼主(2021-06-03):
引用 网友E:
起飞油门太小了,安全起见要全油起飞,斜向上20°左右抛出,飞起后降低油门

对,起飞油门确实小了,才50%左右,主要是听见螺旋桨高速转动的声音有点怕........。后来第二次出去飞,大油门起飞成功率就很高了

网友:
演砸了,哈哈,闺女的解说太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