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首飞成功!!!

楼主(2021-05-03):
加了个相机玩玩

楼主:
2216,1100kv1047慢桨3s2200电池。
电机后面加了个35克的螺母配重半油就能平飞比飘飘机稳好多,就是这电机座太脆弱了。

楼主:
有一块电池的压差是不是有点大,跟狮子的有一拼,另一块就都是一样的

网友:
942的那个电池内阻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块电池的压差是不是有点大,跟狮子的有一拼,另一块就都是一样的

请问狮子的电池有什么暗病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狮子的电池有什么暗病吗?谢谢

压差大压降大

网友:
赛斯纳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