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设置了,重启后还是进入设置

楼主(2021-05-03):
老机器了10年前的亚拓450sport,电调RCE-BL35P,有六七年没玩了,重新拾起。电调设置了各项后,拔掉电源,重新开始后还是设置界面,请教大神解决一下。另外补充一下说明书电调从1-5个提示音,我的电调还有第六个音才完成

网友:
会不会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楼主:
油门通道正常

楼主:
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说明书电调从1-5个提示音,我的电调还有第六个音才完成

网友A:
第六个是 BEC 电压,分别为低中高 5V 5.5V 6V

网友B:
亚拓电调就是响一遍。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六个是 BEC 电压,分别为低中高 5V 5.5V 6V

普通数码舵机选多少V,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电调就是响一遍。才能飞

以前也不是的,响一遍是从一声响到六声,各响五遍后也不能启动。拔掉电源重启后又是设置,周而复始飞不了,

网友:
看油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