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菜鸟的ardupilot从入门到弃坑

楼主(2021-05-04):
灰机 自由者飞翼  85大洋包邮
电机2212 1400
电调30a
飞控f4 pro v3
控x lite + r9m lite
接收 r9mm - ota
接收机 熊猫 600
摄像头 杂

开始杂记 慢慢改

楼主:
x lite  r9m-lite  r9mm-ota都刷了fcc固件   r9mm-ota用的是fcc_fport固件

刷飞控固件不废话了。

进入主题,

感谢杭州做自动化的大神指导

楼主:
f4 pro v3在ardupilot里面用 sbus接口要短接ppm,如果短接sbus不知道行不行,反正不短接是不行。。。

接收机端口配置选的frsky fport

楼主:
解锁设置,用了通道5,选41 解锁配置,这个用的是默认1

楼主:
飞行模式用了通道8关联了个SBA开关,可以配置有三个模式,

楼主:
大神的指导是试飞不要先用rtl模式

kikyo:
rtl是返航,在飞机没调好时实使用返航可能会导致炸鸡

网友A:
同f4v3刷了apm的固件连不上mp地面站求大神指导,最新版,稳定版f4 f4pro都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f4v3刷了apm的固件连不上mp地面站求大神指导,最新版,稳定版f4 f4pro都试了没用

下载个zadig,点options选list all,   再在下拉框里面找到f4,替换USB Serial (CDC)的驱动。  试试

网友A:
什么叫替换Usb seri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个zadig,点options选list all,   再在下拉框里面找到f4,替换USB Serial (CDC)的驱动。  试试

识别不出端口,不知道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不出端口,不知道怎么连接

下载个zadig,点options选list all,   再在下拉框里面找到f4,替换USB Serial (CDC)的驱动。

楼主:
解锁检测,先关下掉,设成0,这样才能够输出油门,配置完电调的油门再设回来1.

配置电调油门要开到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替换Usb serial?

你的图太模糊了,

另外在options里面要点选 List all devices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f405

舵机 ,电调较准,参考这个文章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1179

PIX重要参数表及注释
amd32167从ardupilot官网搬运于2019.9.24
空速计        arspd_Autocal = 1        校准空速计
arspd_Autocal = 0        校准完成,取消空速计校准
ARSPD_RATIO= 1.5至3        校准后的空速比
超声波        RNGFND_GAIN = 0.95或1        定高敏感度,数值越高敏感度越高 动态性能越好,推荐设为1
RNGFND_MAX_CM = 450        最大测高高度4.5m
RNGFND_MIN_CM = 5        最大测高高度5cm
RSSI设置        RSSI_ANA_PIN = 103        RSSI对应的飞控针脚
RSSI_PIN_HIGH = 3.3          切糕rssi测量电压0-3.3v
RSSI_PIN_LOW= 0
自动调参        AUTOTUNE_LEVEL = 6        默认调参的剧烈度,有经验设为7
NAVL1_PERIOD = 25           该参数设计用来应付不佳调整的机身,如重心不对,舵面动作不对称。它控制着飞机在自动模式下转向的力度。大多数飞机都应该使用较低的值。一旦你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滚动,如果你还没有调整它,你应该把它降到18。要调整到这个水平以上,你应该在自稳模式下执行一个矩形飞行任务,并将 NAVL1_PERIOD一次下降1,直到飞机以你满意的速度转弯,而不是在飞行中摆尾。
PTCH2SRV_RLL = 1           此参数控制升降舵需要增减多少升降以保持机头水平。许多飞机要求从1.0的默认值对这个参数做一个小的改变。查看是否需要调整此值,应该在FBWA模式下,不进行任何升降操作,仅控制副翼来画一个紧密的圆圈。如果飞机的高度上升,那么你应该将PTCH2SRV_RLL降低一小部分(最初尝试降低到0.95)。如果飞机在盘旋过程中掉高,那么试着将PTCH2SRV_RLL 提升一小部分(试一试1.05)。如果最终调整出的值超过1.3或者低于0.8,那么你的飞机硬件安装可能有问题(比如重心不正确,推力线差,空速校准差,PID不正确)。
自动起飞        TKOFF_ROTATE_SPD = 0        手抛和弹射起飞该项设置为0
TKOFF_THR_MINSPD = 0        Auto模式下手抛起飞此项设为0,弹射起飞的可以设置为3
TKOFF_THR_MINACC = 1或0        起飞油门最小加速度
TKOFF_THR_DELAY = 2        地速检查的时间延迟,防止触动飞机就触发自动起飞,弹射设为30
TKOFF_TDRAG_ELEV = 0        做自动滑行起飞和自动滑行降落的,这个参数比较有用,手抛起飞设置为 0
自动降落        LAND_ABORT_THR = 1        设定通过启动油门中止自动降落
LAND_FLARE_ALT = 4        触发飘降关油高度为4米,声呐测高需设为4.5m
LAND_FLARE_SEC = 3           如果飞机以当前的下降速度继续飞行,这是飞机撞上地面之前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因此,如果飞机以2米/秒的速度下降,并且将LAND_FLARE_SEC设置为3,则飞机将在离地面6米的高度触发着陆。 通过使用一定的时间来控制Flare,如果飞机迅速下降,它便能够在较高的高度触发Flare,而如果飞机缓慢下降,则能够在较低的高度触发Flare。 这有助于确保Flare能够产生平稳的触地过程。
TECS_LAND_ARSPD = 8          从最后一个航点进入执行Flare动作的空速,略大于失速空速
TECS_LAND_SPDWGT = -1           设置空速控制相对于高度控制的优先级。 值1(默认值)表示两者之间的平衡。 接近2的值给予空速更高的优先级,接近0的值给予高度控制如超声波和气压计更高的优先级。 例如,如果您以接近失速速度的速度着陆,则可能希望将空速控制置于优先位置。 为此,应将TECS_LAND_SPDWGT设置为接近2的值,例如1.9。       如果希望在着陆时精确定位着陆位置,则应将TECS_LAND_SPDWGT设置为一个较小的数字,例如0.2甚至0.0。 在那种情况下,飞机仍将尝试通过使用控制油门来达到目标着陆空速,但不会尝试使用俯仰来控制空速。
TECS_LAND_SINK = 0.25           FLARE过程中飞控的主要工作是尝试达到在TECS_LAND_SINK参数中指定的下降率。 默认值为0.25米/秒,对于大多数模型而言,这是合理的接地垂直速度。
LAND_PITCH_CD = 0        设置Flare中的最小俯仰目标(以度为单位)。该参数是特定于机身的,旨在防止飞机机头在着陆时过低,从而导致起落架损坏或螺旋桨损坏的问题。对于大多数飞机,这应该是一个较小的正数(例如300,表示3度),但是对于某些腹部降落飞机,一个较小的负数可能会很好,以便将鼻子向下压一点,以减少因Flare触发点离地面太远提前熄火导致的失速机率。
LEVEL_ROLL_LIMIT =5           飞机着陆后,它继续导航,但油门为零。 导航方向是从最后一个航点开始通过着陆点向前外推的线。 请注意,导航角将限制在LEVEL_ROLL_LIMIT(默认为5度)以防止机翼撞击,因此,如果侧风很大,则飞机可能无法保持准确的路径。
   如果您的飞机持续长时间着陆(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的滑行现象),则可以调整TECS_LAND_SRC以强制失速(负值)或降低失速(正值)。 此值将与距LAND点的距离成比例地调整TECS_LAND_SINK。 这有助于确保您在距LAND点合理的距离内着陆。
RTL_AUTOLAND = 1           飞机将首先正常运行RTL,然后当它开始绕行返回点时,它将在DO_LAND_START后着陆并切换到AUTO任务
RTL_AUTOLAND = 2           飞机将完全绕过RTL,并直接进入降落序列。可以选择在任务中包含多个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 如果完成,则使用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的纬度/经度来选择要使用的着陆顺序。 使用最接近当前位置的DO_LAND_START。 如果您针对不同的风况或不同的区域有多个着陆顺序,这将很有用。
DO_LAND_START           可以选择在任务中包含多个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 如果完成,则使用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的纬度/经度来选择要使用的着陆顺序。 使用最接近当前位置的DO_LAND_START。 如果您针对不同的风况或不同的区域有多个着陆顺序,这将很有用。

网友:
知道了,谢谢,我试试

网友:
好了,感谢摩拜大神,你好牛逼

楼主:
77rc的视频的截图

楼主:
F4 PRO的图传设置了直通,摄像头的电压也是直通,这个要小心,一不小心是个坑,

网友A:
再请教一下,连接了地面站,为什么不能校准加速度计,点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连接了地面站,为什么不能校准加速度计,点了没反应

机架也选不了?

楼主:
我没玩四轴,玩的固定翼,所以就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玩四轴,玩的固定翼,所以就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请问为什么加速度计校准校准不了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玩四轴,玩的固定翼,所以就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我也准备飞固定翼冲浪者FPV,纯小白一脸懵逼所以问题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加速度计校准校准不了呢?谢谢!

固件没烧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飞固定翼冲浪者FPV,纯小白一脸懵逼所以问题有点多

找个大神指导,我也是门外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大神指导,我也是门外汉

好的,谢谢

楼主:
f4 pro只能fport 无法 opentx回传  放弃回传

楼主:
不是放弃回传,放弃f4 pro,,改用f405wing,  f405就很方便实现yauupu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的指导是试飞不要先用rtl模式

kikyo:

没调好是指?

楼主:
整的FPORT回传,F4PRO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的FPORT回传,F4PRO不能用,

哈?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的FPORT回传,F4PRO不能用,

看来是通病,我的也一样回传不了,也不想再刷回SBUS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