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思翼FM30加装wifi数传,支持苹果手机wifi连接

楼主(2021-05-04):
思翼FM30价格便宜,性能也能够用,不过这对苹果手机实在不友好,无法连接蓝牙,在其他模友指导下,对他加装一个esp8266变成可以wifi连接的高频头。
这是FM30拆开后的样子,完整的mavlink协议从第二第三电感出接出来即可,上面是RX下面是TX再加一个GND就可以输出了。

数传有了之后,增加wifi数传模块,对mavlink协议进行转发。手机电脑连接热点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地面站了。包上热缩管,热熔胶固定一下。wifi数传咸鱼有卖成品的,也可以自己做,是开源的这个以后再讲。

对数传进行相应的配置,改个骚气一点的名字。

连接热点打开地面站,一切搞定。苹果设备也可以连接用思翼的高频头了。

这张图是esp8266模块的接线图,降压可以采用AMS1117-3.3芯片。直接连接高频头总电源即可。
固件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dogmaphobic/mavesp8266  支持mavlink V1和V2,io0引脚接地进入烧录模式,使用usb转串口编程器烧录固件。
固件烧录完成后,会搜索到一个wifi热点,连接热点,浏览器输入192.168.4.1配置数传参数,

更改数传波特率,wifi名称和密码,就可以愉快地使用了

网友:
虽然不明白,但也顶一下。

网友A:
自身带wifi安卓可以连接,苹果就不行。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身带wifi安卓可以连接,苹果就不行。很奇怪

它带的是蓝牙,苹果蓝牙只能听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带的是蓝牙,苹果蓝牙只能听歌

对对,是蓝牙,之前说错了。wifi同是2.4g 是不是会干扰影响点接收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是蓝牙,之前说错了。wifi同是2.4g 是不是会干扰影响点接收效果呢

这暂时来看,对信号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我也是苹果设备,问一下,这样改是不是数据上行和下行都正常?然后这样改以后蓝牙的数传功能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苹果设备,问一下,这样改是不是数据上行和下行都正常?然后这样改以后蓝牙的数传功能还有吗?

蓝牙还是有的,不过我还没试过蓝牙功能正常不正常,可以正常上传任务,也可以加载数据,完整的数传功能

网友C(2021-07-05):
这款产品蓝牙很难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产品蓝牙很难连接上

改成wifi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2021-08-23):
苹果不支持SPP蓝牙串口

网友D(2021-09-26):
你好,8266模块买回来后需要烧写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8266模块买回来后需要烧写固件吗?

是的,需要刷写数传固件

网友D:
能否写一篇刷写固件的文章,可以跟着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写一篇刷写固件的文章,可以跟着做一下

行呢,等我更新一下

网友E(2021-11-24):
老哥有思翼的群吗

网友F:
大佬能加个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能加个q吗?

私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有思翼的群吗

642623139思翼的qq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642623139思翼的qq群

感谢老哥

网友G:
借楼问一个问题,像这种碳管多轴机架,电机座安装在碳管上面要怎么样确保电机座平台水平?我最近在修一架碳管6轴,就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借楼问一个问题,像这种碳管多轴机架,电机座安装在碳管上面要怎么样确保电机座平台水平?我最近在修一架碳 ...

用水平仪泡

网友H(2022-03-24):
小黑羊自带Wi-Fi,可以用这个思路连接手机地面站吗?

网友I(2022-04-24):
大佬这样改iPad版本QGC能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这样改iPad版本QGC能连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黑羊自带Wi-Fi,可以用这个思路连接手机地面站吗?

没有用过黑羊了

网友(2022-07-13):
专业的都用72GHZ的了。

网友(2022-10-30):
老哥又闲鱼链接吗

网友J(2023-01-29):
大佬,3.3v必须接RST和EN接口吗?不接可不可以用。3.3v接en口是不是就得接个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3.3v必须接RST和EN接口吗?不接可不可以用。3.3v接en口是不是就得接个1k的电阻?

都上拉到3.3就行,可以不用电阻